这问题那么难,高手也解决不了?

楼主(2011-12-02):
主要用途
六角头螺栓是应用最广的一类螺栓。
A级和B级螺栓用于重要的、装配精度要求高,以及承受较大冲击,振动或交为载荷的场合。
C级螺栓用于表面比较粗糙,装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螺栓上的螺纹,一般均为粗牙普通螺纹,细牙普通螺纹螺栓自锁性较好,主要用于薄壁零件上或随冲击、振动或交变载荷的场合。
一般螺栓上都是制成部分螺纹,全螺纹螺栓主要用于要求较长螺纹的场合。
带孔螺栓用于需要螺栓锁定的场合。
带铰制孔螺栓能精确地固定被连接零件的相互位置,并能承受由横向力产生的剪切和挤压。

螺纹规格:M5mm~M64mm
公称长度:L10mm~L500mm
技术条件:GB/T16938
螺纹公差:8g
性能等级:
表面处理:电镀技术要求按GB/T 5267
非电解锌粉覆盖层技术要求按ISO10683
表面颜色:环保彩  环保黑  环保镍  达克罗 发黑

楼主:
之前用的是彩锌,后来客户说不行,但是镀镍或者镀铬的可以,查到环保镍是电镀工艺而非化学沉镍。
这样的话,镀层是否易剥落?
化学镍,是否对螺钉机械性能有影响?
以上为请教之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本来标题是“请教:螺钉表面处理”。被管理员改过。现在是在询价环保镍内六角,顺便到论坛问问性能差异。

网友(点评):
怎么一觉醒来标题又被改了。有些哭笑不得。

楼主:
偶问的问题,还是无人搭理的多。郁闷一小下。
环保彩就是彩锌。目前用的螺丝属于这种,普通发黑的太容易生锈了。
但锌对锂电池不好,所以那个啥,能换尽量换。

网友A:
呵呵,学习了。以前见过达克罗的,黑乎乎的,看起来怪有气质,呵呵,请教一下达克罗处理的详细资料,曾上网搜过,可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习了。以前见过达克罗的,黑乎乎的,看起来怪有气质,呵呵,请教一下达克罗处理的详细资料,曾上网 ...

达克罗的资料,论坛里面有啊。您搜一搜就找到了。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27

网友(点评):
本论坛社友所发之达克罗技术简介。

网友:
到底是螺栓还是螺钉?!
我们使用基本是不处理或者发黑
想防锈的话螺钉也有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跟我的疑问无关联。应该是内六角螺钉,那些是copy的供应商网页资料。不锈钢的贵,且与铝件配换型多了易滑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27

感谢分享,上网页上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
这问题那么难,高手请帮忙哦。

楼主:
小问题,倒还好。只是请采购询价及送样,未与供应商技术人员联系过。联系过就清楚了。

网友:
环保彩:不能镀锌就镀镉,钝化以后都是彩色的,价格就高很多,也不环保,对锂电池好不好也不清楚。
环保黑:电镀黑镍或黑铬,黑铬工艺比黑镍复杂,价格高,但镀层厚,效果好
环保镍:普通电镀镍,电镀层一般不易脱落,由于是在表面镀覆金属,不会影响基体材料的性能
达克罗:看了社区的资料,没碰过,感觉很好。
发   黑:又叫发蓝,一般的化学氧化,工艺简单。

网友:
锌镍合金,但价格可能要高一点.必需镀镍么?要看产品的使用性能要求而定,机械镀锌不可以么?化学镍主要是防锈美饰功能.若沉镍就可以增加韧性,耐麿性了.楼下再补充.

网友(点评):
化学镍和沉镍原理不同吗?

网友B:
化学镍是不用电极的,直接相当于兑换的.导电性能差一些.沉镍是用电极的,这块我也不专业,只是有听讲过,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还要请专家给指教.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一样不用电极。或许你们公司定义沉镍厚度有一定要求而化学镍无要求;等高手详解了,呵呵,或者你问问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化学镍是不用电极的,直接相当于兑换的.导电性能差一些.沉镍是用电极的,这块我也不专业,只是有听讲过,可能有 ...

不好意思,我也不专业,也希望高手进来回答,好好学习.

网友(2020-11-14):
我司供应无铬达克罗产品,对标久美特和佳美特,用于紧固件和刹车盘的涂覆,德国技术,品质稳定
1、紧固件:
浸涂工艺,两涂两烤,中性盐雾可达720小时
2、刹车盘:
喷涂工艺,一涂一烤,250度烘烤15分钟即可满足盐雾120小时以上,由于烘烤温度低,时间短,节约产品加工时的能耗
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1860655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