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书上说Q235A不用于焊接?

楼主(2011-12-02):
说是含碳量不保。可是我见过的焊接图纸用A的比用B的还要多。不知道书上的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

网友:
就是碳含量的偏差大,焊接过程不容易控制,质量不稳定

网友:
哪本书,我也看看!
反正实践出真理,我们Q235都可以焊接的~
印象中,中高碳钢不易焊接,Q235属低碳钢,说不用焊接,没道理的~

楼主:
钢结构原理与设计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Q235A钢是低碳钢,结构厂也常用的,为什么这本书上说不用于焊接呢?

网友:
难道是那边出书的自己碰到过实际问题,真的话,可以发奖了。

网友:
Q235B更适用于焊接结构件,实际使用的自然是Q235A多,产量大,容易买得到。

网友:
不明白。Q235A很好焊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