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A不能用于焊接?

楼主(2011-12-02):
今天看了一本书,说Q235A不能用于焊接,要用B的,不知这种说法有根据没有。

我这边的工厂焊大件用Q235A用的很多,室外用Q235B或者C的。头一回听说Q235A不能用于焊接的,问了老师傅也没说不行,就是说用镇静钢就没事。这本书是大学教材。

网友:
Q235的焊接性能与质量等级无关吧,我只知道与脱氧方法有关

网友:
怎么不能焊接, 焊接工艺定好就行了

楼主:
我感觉这帮写书的不见得真搞过焊接哎

网友:
可焊性好不好 与碳当量有关吧  与质量等级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
我们厂买的都是235A的材料,焊接刚刚的。

网友:
可以,但是做的样件就要是Q235B的吧!

网友:
Q235不是低碳钢吗 从碳当量小  合金元素含量少 问下你ABCDE为质量等级吧  知识杂质元素或多或少吧

网友:
这个不能焊接, 就没什么可以 焊的了

网友:
应该属于焊接性能很好的钢材呀

网友:
Q235A只是S/P含量较高,脆化倾向相对大但是没有达到影响焊接性能程度,对于承受静载结构不影响强度,承受动载结构可在工艺评定时增加冲击。但是根据经验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Q235较20#钢强度差不多,但Q235好像不太强调其内部组织,碳元素分布不均匀(化学性质不佳),更强调其强度,故其焊接性能不如20#钢。但仍能焊接(只是不如20#钢)无要求时可互换。但要考虑成本。

网友:
书也可能出现差错的。。。

网友:
Q235就是A3钢,可以焊呀

网友:
可惜焊接啊 怎么会不可以焊接啊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写这本书的人要么笔误,要么抄袭错了。A强调机械性能,B强调化学成分,C强调AB两项。让写书的人创建新理论吧。

网友(2012-01-05):
Q235属于普通低碳钢,焊接性能不要太好,后面的A B C 类是脱氧方式以及去杂方式和焊接性能无关。

网友:
能,焊接性能比较好!说不能焊接的纯属扯淡!

网友:
我们是做特种设备的,铆焊件为主,材料都是Q235A。

网友:
Q235是最常用的焊接材料了、、

网友:
谁编的书,把他找出来,人肉下。

网友:
应该可以焊的,只是焊接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
Q235    这个是可焊接性较高的材料呀

网友:
当然可以了,常用的结构件。石油钻机井架基本全是。跟碳当量有关。Q235A,C%在0.14%~0.22%好焊的很。

网友(2012-03-04):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
可以焊接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有Q235

网友:
这个当然可以焊接了,我们这边很多都是这样的钢材,ABCD跟钢材质量等级有关吧,对焊接性影响不大

网友:
我们厂全是235啊!还给徐工送的,怎么不能焊啊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Q235钢板焊接的, 焊接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焊接性能很好的材料   但是强度比16Mn略差吧

网友(2013-01-12):
还有这样的书?⊙﹏⊙b汗!不可能吧!拍个照片发去来看看!

网友:
低合金钢中Q235A和Q235B中的A、B是质量等级的区别,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做常温冲击试验,A不需要做,B需要做。   还存在一些细微区别,Q235A与Q235B的其他区别:   1、化学成分:Q235A:C:0.14~0.22:Mn:0.30~0.65;S:0.050                Q235B:C:0.12~0.20:Mn:0.30~0.70;S:0.045   2、力学性能:拉伸试验没有区别,冲击试验A不做,B做20度冲击试验,V型冲击功(纵向)J不小于27。  强度都是一样的,仅机械,化学性能有一些差别。一般来讲,南方地区,无动力荷载的非焊接构件采用Q235a是可行的;无动力荷载的焊接构件采用Q235a也是可行的,但应保证含碳量<=0.2%,主要保证可焊性;Q235b一般用在焊接,有动力荷载的结构上。钢材的选用,可见《钢结构设计手册》一书。  Q235是普通碳素结构钢的牌义是:屈服点大于235MPa,质量等级分为:A.B.C.D四级,依次提高. 号,其意Q235A成分:C--0.14-0.22,Mn--0.30-0.65,   Si--0.3, S--0.05,   p--0.045 Q235B成分:C--0.12-0.20,Mn--0.30-0.70,   Si--0.3, S--0.045 P--0.045 以上各合金元素含量均为百分比.
GB50018第3.0.1条指出:“在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中提出:‘A级钢的含碳量可以不作交货条件’,由于焊接结构对钢材含碳量要求严格,所以Q235A级钢不宜在焊接结构中使用。”
GB50017第3.3.3条指出:“在焊接结构中,建筑钢的焊接性能主要取决于碳含量,碳的合适含量宜控制在0.12%----0.2%之间,超出该范围的幅度愈多,焊接性能变差的程度愈大。因此,对焊接承重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
近来,一些建设单位希望在焊接结构中用Q235--A代替Q235--B,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及其第1号修改通知单(自1992年10月1日起实行)都明确规定A级钢的碳含量不作为交货条件,但应在熔炼分析中注明。从法规意义上讲,不作为交货条件就是不保证,即使在熔炼分析中的碳含量符合规定要求,亦只能被认为仅供参考,可能离散性较大,焊接质量就不稳定。也就是说若将Q235--A·F钢用于重要的焊接结构上发生事故后,钢材生产厂在法律上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在交货单上明确规定碳含量是不作为交货条件的。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促使提高钢材质量,防止建筑市场上以次充好的不正常现象,故建议对焊接结构一定要保证碳含量,即在主要焊接结构中不能使用Q235--A级钢。”

网友:
Q235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们常说的Q235就是Q235A,能不能焊跟碳当量有关,这个很好焊的,那是好的不得了.

网友:
是指Q235-A的应用的范围吧,做一般不重要的焊接件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意35楼。

网友:
我们厂大多数焊接件材料都是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