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U成型工艺,有人了解吗?

楼主(2011-12-02):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网友:
你这个话题太巨大了,没法说,

这个东西种类非常多,从鞋底子到油缸密封圈都是这东西,设备也非常繁杂,混炼捏合要意大利设备,国内的最终产品耐磨性不够,要建这个厂子或卖鬼子的设备,可以找阿拉,保证行货,有关单,不打妄语,

技术门类太多,你要说具体项,才可以技术交流,

网友(点评):
呵呵,言之有理,就是不懂才问嘛,谢谢!

网友A:
聚氨酯材料按是否发泡大致可划分为泡沫、微孔泡沫和弹性体。
泡沫有软硬两种,软的常称之为海绵,硬的常用来做保温隔热。微孔泡沫做鞋底和低速重载车轮。
弹性体是致密材料,也有称呼为聚氨酯橡胶的。
基本上聚氨酯材料都是热固性塑料,但弹性体中间,除去原料为液体,以浇注成型的热固性CPU外,还有一种可以用通用热塑性塑料加工手段处理的热塑性材料,即TPU.
提供给塑料加工厂的TPU,其性状和其它如PE、PP、ABS等塑料一样,是所谓塑料粒子的粒状物。TPU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通,TPU粒子除进口之外,国产已能提供包括医用等级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多种品牌牌号。
TPU成型工艺可以用一般的塑料加工机械,挤出机或注塑机。可以制作为管、片、膜和各式各样的成型制品。当然,和其它塑料一样,根据牌号的不同,需要对加热料筒的各区间的温度进行严格控制,除此以外,TPU的成型工艺,对设备要没有非常特别的要求。
我从事聚氨酯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已经30年,多少知道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很愿意参加讨论。

网友(点评):
TPU的主要特性中是否包含对热度的要求?抗热的温度通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材料按是否发泡大致可划分为泡沫、微孔泡沫和弹性体。
泡沫有软硬两种,软的常称之为海绵,硬的常用 ...

伏枥老师,
我知道TPU模塑成型工艺有多种方法:包括有注塑、吹塑、压缩成型、挤出成型等,其中以注塑最为常用。
注塑加工:
一般单螺杆三段式的注塑机适合于TPU的注塑加工;由于TPU在融熔时具有高粘度,在料管里容易产生高剪切力而破坏TPU本身的物性,所以一般选择螺杆長径L/D比16-20左右、压缩比为2.0-25的注塑机.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通常注塑加工一般加工的物体都是比较硬质的物件?如鞋底....
挤出加工:
L/D比在20-30之间,压缩比在2-4之间的单螺桿三段式挤出机适合于TPU加工;螺杆及料管的间隙约为0.1-0.2mm,最佳的螺杆设计应避免激烈磨擦过热而使得材料分解裂化从而降低制品机械物性.
挤出加工是否都是加工的外形较为复杂的硬质物件?如造型各异的耐磨强度高的物体...
吹塑加工:
是否加工的是空心类的,如瓶体、塑料球等...

网友A:
塑料的软和硬可以用邵氏硬度精确描述,注塑也并非只制作“较硬”物件。譬如鞋底这样的制品,就很难用“硬”来形容。
挤出的加工工件哪里会都是“外形较为复杂”而且是“硬质物件”。当然,如窗框之类的东西,截面形状很复杂,材质也比较硬,但挤出板材和管子形状就很简单,用TPU做的压缩空气软管一点也不坚硬。
吹塑加工你没有说错,如果不是中空的东西,何必要“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软和硬可以用邵氏硬度精确描述,注塑也并非只制作“较硬”物件。譬如鞋底这样的制品,就很难用“硬” ...

如果我想制作一个TPU材质的,如气球类的 中空 软制 造型物,需要用什么设备?工艺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气球是用乳胶制作的。乳胶顾名思义,是如同牛奶那样,粘度不很大的液体。用不锈钢制作的气球模具浸入乳胶再提起,模具表面即黏附上薄薄的一层胶液,然后经过硫化成为固体,剥离下来就成为制品。卷曲的橡胶分子保持原状,才可以让气球壁的薄膜具有延伸性能,气球得从囊状物吹胀为球。
TPU是热塑性材料,加热得到非常黏稠的融化物,无法采用上面的工艺,要想制作中空壁薄物件,只能用吹塑工艺了。吹塑工艺,有用挤出机挤出筒状坯料,然后用模具封住上下开口,再注气吹胀的;还有用注塑方法得到坯料,再轴向拉伸径向吹胀的“注、拉、吹”工艺。前者因上下开口为模具封闭部分的结构强度受到削弱,制件壁厚不能做得太薄。注拉吹工艺则可制得壁厚相对薄一些,譬如饮料瓶那样的东西。但是,壁厚的尺度,常见的都在0.1毫米级度的范围。制作出来的东西,由于在拉、吹环节材料分子已经被拉伸,要想像橡胶气球那样再吹胀,恐怕会很困难。
要说TPU薄膜,也有很薄的,但那是用挤出挤出薄膜然后纵横拉伸工艺制作的。
吹胀薄膜也不是没有,马甲袋的坯料筒状薄膜,用的是吹拉工艺。
但是,要制作如楼主所设想的那种极薄壁厚的中空物件,现在应该还没有现成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球是用乳胶制作的。乳胶顾名思义,是如同牛奶那样,粘度不很大的液体。用不锈钢制作的气球模具浸入乳胶再 ...

也就是说这样的产品成形只能是先将TPU膜裁剪成所需片状,再依靠TPU焊接机 或TPU专用胶粘接成那样的形状,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想到的这种软制形状的成品,是吗?

楼主:
害怕伏枥老师,TPU的主要特性中是否包含对热度的要求?通常成品的抗热的温度通常是多少?

网友A:
印象中只知道TPU不耐热,但不知具体数值,于是上网搜索一下。
网上资料太多,TPU的耐温性能没有查到,却一眼看到TPU除注塑、挤出外的另一个加工工艺。
那就是溶剂法。
原来,TPU可溶于甲乙酮、环己酮、四氢呋喃、二氧六环、二甲基甲酰胺等溶剂,也能溶于甲苯、醋酸乙酯、丁酮、丙酮以适当比例组成的混合溶剂中,呈现无色透明状态,有较好的贮存稳定性。生产中把这个TPU溶液用于涂覆、纺丝。
这样看来,且非也可以像做气球一样对付TPU了!
很抱歉,前一个帖子在楼主面前充专家,给了不完整的回答。
不过,这溶剂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做法,国内有哪些工厂在使用不清楚。
要解决问题,楼主到聚氨酯的专业论坛求助,应该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只知道TPU不耐热,但不知具体数值,于是上网搜索一下。
网上资料太多,TPU的耐温性能没有查到,却一 ...

害怕伏枥老师,其实通过你的讲解,已经给我了很多的提示,已经是非常感谢了
TPU为热塑性聚氨酯,有聚酯型和聚醚型之分,应该说聚醚耐水解(高温)、防潮、防霉。。。聚酯耐油性好些。也就是说聚醚TPU也是具高温的了。这两类的成品中明显的有什么区别?好象有感观上看不出来。

网友:
专业承办产品出口认证,如欧盟CE认证、俄罗斯GOST认证、ISO9001、ISO14000等等,各位侠士多多关注  QQ:447632445

网友: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TPU成型工艺及设备要求,有人了解吗?

网友(2012-01-20):
我做过耐克气垫就是用TPU吹塑而成的.我们公司在福建卖了很多做TPU料的机器.有问题可以发QQ290730767

网友(2012-04-13):
做过TPU气垫,耐克鞋底用的。盛美吹瓶机可以做吹塑。不知楼主想要做什么产品,TPU有很多种型号民。

网友:
我们公司有TPU挤出成型,做导光管。

网友(2012-07-23):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只知道TPU不耐热,但不知具体数值,于是上网搜索一下。
网上资料太多,TPU的耐温性能没有查到,却一 ...

TPU可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