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咋样加工?太薄, 材料GCr15,硬度50-55HRC

楼主(2011-12-02):
太薄,  材料GCr15,硬度50-55HRC。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若没有那么高的硬度要求还好加工,有点难。

网友:
帮你顶一下                                                                                                    !

网友A:
好加工啊,你这还有什么样要求吗?说的详细点,光洁度要求,,?你那有磨床吗,

网友B:
先车加工,热处理到所需硬度,磨加工即可

网友:
太薄了点吧,我看车有点悬。公差5丝,那不怕,就是薄了点。难。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先把孔车到位,在做个工装,塞入孔内,在车外圆至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加工啊,你这还有什么样要求吗?说的详细点,光洁度要求,,?你那有磨床吗,

粗糙度0.8啊!!!!!很难弄。别的要求就没了。有磨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加工,热处理到所需硬度,磨加工即可

能详细说下:磨床咋样加工?太薄了。变形啊!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样行不?先把孔车到位,在做个工装,塞入孔内,在车外圆至尺寸。

高手,做内孔工装与孔配合多少啊?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那量大不大,内外同心度要多少,量大用夹具做磨内外圆。先半精车,内外留有0.3MM,然后调质处理,再接着热处理沾火50-55.然后上磨床加工,磨床用三角卡盘夹工件最好能定好位,同心度好,统一磨内孔,在用砂轮统一切内孔里端面,以内孔定圆磨外圆就可以了。你留邮箱我发磨床夹具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782830040◎qq。com 现在试做。以后会量化。望高手给个磨床夹具图看看。谢谢!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zODUxfDlmYmI1NWU5fDE3NTQ2MTk2MTN8MHw%3D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做内孔工装与孔配合多少啊?谢谢

高手倒谈不上,内孔配合不应该太紧,不然车好拿出来不好拿,且易变性。配合公差几丝倒十几丝都行,用垫圈螺纹固定。·不过,这硬度有点高啊,先淬再车,车不动;先车再淬,变形量大的很,所以,,,

网友:
先车再淬,磨加工就完了做不了我给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