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系统、PLC、机床之间的工作关系?

楼主(2011-12-02):
请教:数控系统、PLC、机床之间的工作关系?

网友:
机床你可以看作硬件,数控系统相当于软件总体与其必要的执行机构,PLC是一个具体部分,也许有,也许没有,不是所有数控系统都采用PLC的,

设计这个总体,先考虑最终目的,随后是加工精度,再后来就是实现手段,

楼主:
自顶一下,期待更多高手指点。

网友:
PLC主要负责逻辑部份的处理,是数控系统的一部分,但相对是独立的,他们之间通过特殊的地址进行信息交换。比如,FANUC的NC和PMC(其实就是PLC)的之间的地址是G和F,都是定义好的。同样西门子也是定义好的DB块。
机床是为加工服务的,数控只是一种实现手段。
实际,数控,PLC还是其他都是实现手段,怎么用都可以。比如,纯粹的PLC照样可以做运动控制,很多动作相对固定,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用PLC控制就可以满足要求。
数控系统也并非就机床用,比如机械手也可以用数控系统,那曲轴精加线上的机械手不就是FANUC的18I系统嘛。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好记性啊。

网友:
建议楼住去买本书看看。因为书中叙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