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支架钻钻Φ10.5mm孔Φ6.1mm孔,求助

楼主(2011-12-02):
如图,加工工艺

1.铣底面,钻底面两孔.
2.以底面及两孔定位车外圆,放0.5-0.6余量,车台阶及槽倒角至要求.钻直径3孔至要求(车一端外圆,另一端外圆可用软爪)
3.钻2-直径2孔
4.局部淬火
5.磨2-直径12外圆.
6.钻扩铰孔直径4至要求
7.压入钢球

用什么夹具固定来钻底面的2个孔呢?

楼主:
你们都是光看不回啊??

网友:
用分度头夹住外圆12的位置,在下面垫一合适的垫块垫在图纸所示的上平面,找好要钻的位置,就可以钻了。

楼主:
我是要设计夹具啊。。。。

网友:
楼主,这样是不是要好些,先铣上下二面,然后先车φ12留磨。钻底面两孔时,可以利用φ12和D面定位来钻.

网友:
没怎么看懂啊!一个有空没看到直径尺寸

楼主:
谁帮我搞个夹具的设计,最好搞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