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设计,我发现的几个缺点

楼主(2011-12-02):
目前在线的动车组,外部看起来相当好看,内部实在不敢恭维。

一隔音太差,车内说话还不如大巴内听得清楚,满耳都是隆隆车轮声。

二为方便列车员在过道调整座椅,都有尖尖的脚踏装在座椅下面靠过道侧,实在是危险得很。想想300公里的速度,要是急刹车,恰巧有人在过道跌倒,会不会把肚子划开。

三说到刹车,座椅都向前排列,所有人都向前飞出去该多壮观。四是厕所太小,无障碍的不在此列。

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发表看法,以促进动车的改进。。。。。

楼主:
谢谢老鹰,那么快就有所动作。。。

网友:
车票狂贵!这是无法解决的缺点!

网友:
虽然是学火车的  不过也是刚接触,还木有看过动车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我觉得广深线动车的门做的不好,开合时声音很大,听起来觉得不顺,叽..叽..嘎...轰!
而上海的动车门太窄!

楼主:
本来孩子准备学的专业是高铁设备,后来还是改学了医用电器,想想也该庆幸。毕竟高铁的问题还是太多。

网友A:
在下有点不认同楼主的说法。
我不是做高铁行业的,但是略有涉猎。
高铁作为高速列车,室内的噪音标准是有国内和国际标准规定的,在高速的情况下噪音是难免的。我们不讲高铁,单我们每天乘坐的地铁,最高速度才80km/h,室内噪音标准已经是83db,何况高铁。
第二条,我很认同楼主的说法,安全第一!
第三条其实也是有设计规范的,每个列车招标和设计时都会涉及制动冲击率这个参数,这个参数不可能太大,因此就尽可能避免了楼主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有点不认同楼主的说法。
我不是做高铁行业的,但是略有涉猎。
高铁作为高速列车,室内的噪音标准是有 ...

本来没好意思说撞车,既然提出来就再说一下,轿车100公里的速度都要求安全带啥的,动车那么快,为什么不能做点啥呢,既然配安全带不大可能,那么车厢调过来改成旅客背向前方有何不可呢,

网友(点评):
呵呵,有想法,车座调过来,可是现在普通的列车大家都不愿意坐反坐,何况高铁。

网友B:
风格不统一,细节不周到

网友:
火车不在于速度,在于密度

网友:
个人觉得内饰做得相当差,其实性能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网友(2012-01-02):
引用 楼主:
本来没好意思说撞车,既然提出来就再说一下,轿车100公里的速度都要求安全带啥的,动车那么快,为什么不能 ...

嗯,安全带一般配置在直接撞击部分,比如轿车后面的座位并不是全有安全带。座位反装是一种解决方案,单会影响乘坐舒适性,很多乘客反感。

网友(点评):
记得德国的旅游大巴上所有位都配了安全带,国产轿车上也配了,动车比之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格不统一,细节不周到

红色表示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设备,如紧急解锁和紧急对讲。这是国际标准

网友(点评):
国际标准规定采用螺钉用什么样式了吗,相临的一两个件用的样式都不同,典型细节问题。

网友(点评):
有时间看一下好像是四方产的座椅脚的钢结构件的焊接表面质量,内部是否焊透就更不得而知了,深层原因大家都知道。我只是担心紧急情况少出现点,因为谁也不知后果是什么样

网友:
在公路上跑的汽车必须有安全带是因为随时要有刹车的可能,而正常行驶的动车使用紧急制动的可能性几乎为0,正常减速是由“能源再生制动”系统完成的,只有到了时速30公里以下才使用机械制动使车停止,所以,动车的速度变化是非常“柔性”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状态问题,难以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应该可以改善;第三个问题应该只能用安全带解决。

网友(2012-02-28):
说的太不专业了吧,那不叫刹车,那是叫做制动。也不叫急刹车,那叫做紧急制动

网友:
呵呵,其实说的几个问题都是有专门的标准的,尤其时噪声问题,稳态车厢内是不会超过80db的

网友(2012-05-22):
关于第二和第三条,不知道有没有实际验证过,从最高速紧急制动情况下,多少秒可以停下,座位上的乘客会不会飞出去。或者说,有没有软件模拟过

网友:
好的设计是通过不断的改进才有的。只要是完全是咱们自己的理念设计出来的都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