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304,孔深120mm,孔径4mm,有没有适合的钻头?

楼主(2011-12-02):
材料304,孔深120mm,孔径4mm,准备在钻床上加工,有没有适合的钻头?谢了!

网友:
钻床上估计危险。。。。

网友:
分4段加工,分别使用不同长度的抛物线钻头。

网友:
抛物线钻头是什么钻头?

网友:
直接用深孔枪钻加工,质量效率都不错!你要是量少的话直接外发算了,要是量大,买专机或自己改造一台。

网友:
工具不是问题,主要看设备了

网友:
还是没有明白怎么加工?太深了,不好冷却吧

网友:
直接用磁力钻加工 没问题 有个德国雷特的磁力钻  能打到150mm   直径32   这个机器上海笃林的不错

网友:
太深了,用钻床不好加工哦,排屑,冷却都是问题!

网友:
不锈钢本来就不好加工,又加上是深孔。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2013-05-28):
放弃钻床吧

网友A:
30倍径,如果加工中心重复精度够高,就用不同长度的抛物线钻头分次加工。钻头要水平,保证排屑。看Ф4能不能做内冷,内冷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倍径,如果加工中心重复精度够高,就用不同长度的抛物线钻头分次加工。钻头要水平,保证排屑。看Ф4能不能 ...

4毫米的钻头有内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毫米的钻头有内冷的?

有,最小能做3mm的。

网友(点评):
德国早已超越3MM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超过三毫米是哪家的,我查的BOTEK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