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GearTrax2007设计齿轮是否可靠

楼主(2011-12-02):
最近用GearTrax2007生成了一个XL型同步轮,齿数9齿,发现与自已用公式算出来的外径不一样,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计算方法有误,求解。。。
计算方法是:齿数*节距/3.14-2倍节顶距
                   =9*5.08/3.14-0.508
                    =  45.72/3.14-0.508
                    =14.56-0.508
                    =14.05mm(齿顶实际外径)
----------------------------
以下是GearTrax2007软件生成的XL 9T同步带轮

网友:
看错了,编辑掉

网友(点评):
没看第一个图,说的不对,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节距/3.1415926=14.5531,跟软件算出来的一样,所以是软件没减去后面的2倍节顶距,但软件里是pitch di ...

我就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为什么生成到Solidwork里面的同步轮外径是13.84呢?

网友(点评):
标准中带轮要10个齿以上,是否跟此有关系,再试一下15个齿的,看看在软件中的节顶距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提醒,刚刚试了一下,外径还是相差0.2,15齿的软件生成是23.54mm,通过计算出来是的23.74

网友(点评):
标准应该是相同的,麻烦大侠再试试其他规格的,最好把XL两边的XXL和L都试验一下

网友(点评):
晕,好奇怪的说,就XL的会有差别,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点评):
那应该是软件错了,一个偶然人为误差,把5打成了6,因为XXL跟XL是相同的,都是0.508,我们的标准就是按ISO的来的

网友(点评):
呵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软件还有人敢用吗

网友(点评):
其他都符合,就一个不符合,至少说明标准是没错的,而它这个有问题,搜了一下现在有GearTrax2010和2011了,可能有改进

网友(点评):
试了下2011版,也是半径6.92,看来继承了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为什么生成到Solidwork里面的同步轮外径是13.84呢?

谢谢您的提醒,刚刚试了一下,外径还是相差0.2,15齿的软件生成是23.54mm,通过计算出来是的23.74

楼主:
有没哪位用geartrax的兄弟,帮忙试一下你们的生成XL带轮会不会也相同的情况呢,感谢!

网友(2018-05-22):
2018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