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写了一段程序,灌输进去的时候,运行正常,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2011-12-02):
   我的一个欧姆龙PLC,刚开始我的老板写了一段程序,灌输进去的时候,运行正常,非常好。但是过了没几天,就会出现有一个动作不动得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自己写了个程序,灌进去又正常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他得程序突然就不行了,程序没有错误,我检查了。如果是程序问题的话,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行,而不是用了几天不行,这是为什么啊?

  求求大家帮我想想,还有改以前写得程序的时候为什么输出线圈100.03就不能改为其他的呢?(如改为100.07或100.04)为啥就不能换端口了呢??

跪求啊!

网友A:
楼主说清楚型号,把程序上传上来,俺可以帮你改改试试。

网友B:
像这种开始行,后来不行的,好多都是因为信号取向问题,比如设定信号接收等待时间是0.1秒,可由于时间久了,传感器反应慢了,可能要0.2秒后才能发出信号,那样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清楚型号,把程序上传上来,俺可以帮你改改试试。

我自己换了个程序,可以了,但是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前的程序突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开始行,后来不行的,好多都是因为信号取向问题,比如设定信号接收等待时间是0.1秒,可由于时间久了, ...

恩,你说的非常有可能,但是程序上面是一环扣一环的啊!如果这个不动作,下一个是不会动作的,我还特地弄了计数器限制一下的,必须计数了才会动作,结果都不行

网友:
唯一的解释是PLC在发神经!

网友:
会不会取的信号上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