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自动前进,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1-12-02):
油缸的液压部分为 叶片泵 电磁溢流阀 出口单向阀 三位四通H型电磁换向阀 接油缸前段(控制活塞缩回) 接油缸后端(控制活塞前进)  顺序阀  三位四通换向阀 然后是接油箱的过滤器  最佳油缸偶尔会出现自动前进的状况,起初是怀疑油箱的背压太大,但是油泵关掉之后又停止前进了,机械部分经检查后没有异常,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中位是否不能完全卸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位是否不能完全卸荷

恩 有可能 我换个阀试试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楼主:
期待高手给予帮助啊

网友B:
不知道顺序阀装在什么位置,最好加双向单向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顺序阀装在什么位置,最好加双向单向阀,试试

顺序阀是安装在回油路上的   这个液压系统用了好几年了 一直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我们怀疑的是某个液压元件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细的不说了,你把回油过滤器清洗一下,或换一个新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阀内漏。

网友(2012-03-06):
油缸内泄吧!可能性最大

网友C:
我想可能是H型中位机能所至,只要稍有背压就存在油缸前后腔的压差,就有可能慢慢前移,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阀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可能是H型中位机能所至,只要稍有背压就存在油缸前后腔的压差,就有可能慢慢前移,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

赞同楼上的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