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做这图形,十字的垂直度,对边的平行度能做到啥程度?

楼主(2011-12-02):
线切割做这图形,十字的垂直度,对边的平行度能做到啥程度?

网友:
估计不好找到线切割来加工,主要是尺寸大和厚,尤其是厚度250,很呛咯。

就算找到很低价的快丝来割,也得要3000大洋的加工费。

网友(点评):
厚度不是问题,300厚的铁板我也拉去切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轴联动的龙门铣加工呢?插铣加工用60R8盘铣刀插铣完全可以保证表面垂直度和平行度

楼主:
用何种方式加工,我没特殊要求,我要加工后的效果,如果有谁能加工或者直接提供产品,告我一声,QQ37290106
材质:45

网友(点评):
在某楼层下点回复后再写,他可以收到提醒。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用线切割,大概需要866小时加工时间,加工费在5000元。

网友(点评):
俺是按0.003元算,就得要3000元的线切割加工费。

网友(点评):
呵呵,可能是有地区差价

网友(点评):
一般是按0.005元算,这个周长和厚度关系,回帖才用0.003算来的。用0.005算要6千多元。

网友(点评):
10多年前都用0 .004算了

网友:
866小时加工费只要5000RMB,没接触过,不过觉得怎么这么便宜赛

网友(点评):
不是吧,要这么长时间

网友:
厚度不是问题,300厚的铁板我也拉去切过,本来也想铣的,但是热处理了,铣不动了,只能切,速度很慢,尺寸精度在2个丝,平行度就没测过了!

看了楼上几个的帖子,不是很懂,有没有大侠指点下,线切割加工费,工时怎么算的! 谢谢!

网友(点评):
用总切割面积/切割速率(mm^2/分)可换算得工时。

网友:
他也没有说加工精度,我怀疑最后会有矛盾。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怎么给,只知道越高越好,所以问问能做到啥程度

网友(点评):
总有个说法吧,平行度达到多少,光洁度达到多少,是什么价位,

网友B:
线切割出来的表面,这个不是很光滑,可以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出来的表面,这个不是很光滑,可以接收吗?

不是很光滑是什么概念?粗糙度多少?

网友(点评):
Ra 6.3~12.5

网友(点评):
线切割就这程度,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轴联动的龙门铣加工呢?插铣加工用60R8盘铣刀插铣完全可以保证表面垂直度和平行度

能帮我找到加工的地方吗?较急

楼主:
同志们帮帮忙,找个能加工这东西的工厂,最好在无锡

楼主(2012-02-15):
加工后的效果还满意
就感觉有点贵,花了15000

网友(点评):
15000差不多吧!你工件大,工作量大。

网友(点评):
楼主是无锡的,本人也在无锡,无锡恒风工模。

网友(点评):
是线切割弄的么?用了多久.......

网友C:
楼主的材料45#不知道是否热处理?是不是锻件?用线切割快丝加工时间长是必须的,这么大的面积!不过你这个十字腔割出来也是平行度会变形的,所以看你怎么要求,去应力!如果要求高的话,用负责任的方法加工工艺较复杂,保证加工出来不变形。还有就是用大行程的线切割,我公司有两台,现在很少加工大件。以慢丝为主。快丝做辅助及要求不高的工件。
楼主这个工件可以考虑就先用大型龙门铣床排废,再去应力处理,后上线切割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3轴联动的龙门铣加工呢?插铣加工用60R8盘铣刀插铣完全可以保证表面垂直度和平行度

250mm厚,龙门加工中心,加工出来的粗糙度时肯定没问题,十字的垂直度也没问题。但上下之间会因为让刀和道具磨损造成两个面的平行度不理想,至少有几道!在两个面的平行度保证上个人感觉不如线切割。但线切割的效率但如果楼主的平行度要求不 太高的话,用龙门立加好一点,因为那么大行程的线切割不好找,价钱也不会只问你要5厘/平方毫米。这个尺寸的龙门立加倒是很多,更经济一些!  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用立铣加工的,我现在还没测量过平行度和垂直度 加工商跟我说在0.03左右

网友(点评):
立加保证0.03mm应该来说已经不错了,应该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材料45#不知道是否热处理?是不是锻件?用线切割快丝加工时间长是必须的,这么大的面积!不过你这个十 ...

有空,可以来我厂里看看那个加工完的效果

网友(2012-08-25):
慢走丝,4分/平方毫米

网友:
2个丝快走丝很难保证啊,这么厚,用慢走丝的话精度和光洁度会很好,不过加工费就得几W。我以前做加工店的时候修二是0.028,修一是0.022,一刀是0.018.

网友(2013-01-10):
我这加工费才2毛5一平,你们那这么贵

网友:
精度应该不是问题吧?
楼主最后是怎么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