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有点厚,火焰切割切80MM没问题吧?

楼主(2011-12-02):
我有一工件,材质是Q345B,以前叫16Mn。

成品尺寸大约为200MM×300MM,厚度为80mm。

成品最后还要再焊到其它工件上。

工件有点厚,没有现成的钢板,现在工厂准备用买坯料锻造成方块形,再火焰切割(切割厚度沿80MM方向)。

我想问一下:

1. 火焰切割,切80MM没问题吧。

2. 切割面,要不要再处理一下,还是可以直接用于焊接用?我是有点担心火焰切割,切割面有点像局部淬火,会不会影响焊接性能?

网友:
小弟对火焰切割不是很懂,路过看看

网友(点评):
我以前没有见过火焰切割,感谢互联网,上网找一下视频,就大概明白怎么一回事了。

网友:
切割没问题,但一般割嘴的烽可能不行,你要准备厚割嘴,割后要处理边,厚板用气刨打坡口再修直边,

网友(点评):
切割面的表面粗糙度会是多少范围?工件的这个切割面,表面粗糙度不应超过Ra 12.5,最好为Ra 6.3,对外形轮廓,轮廓度要求1.5mm。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上铣床得了费不了多少工时的,火焰完后斜坡比较大,肯定在处理要不焊上太难看了,

网友(点评):
传统铣床铣不了,要上立式加工中心了。切削深度要80mm。快不了。

网友:
1.切80没问题,切边需修整,根据你是坡口焊还是角焊。
2.Q345B不需要考虑影响焊接性能的问题。

网友(点评):
1. 不是坡口,是角焊。 2. 谢谢!

网友:
200MM×300MM,厚度为80mm毛坯料应该也大不到哪去,如果没什么特殊上铣床是没事的,怎么上不去呢,还有火焰切后再焊问题应该不大咱们国内现在这样用的情况很多

网友:
可以切割,200mm厚度的都可以火焰切割,不过割嘴要大一点才好,避免切割时出现毛边

网友:
切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会有斜度,Q235也不会淬硬,

网友(点评):
是Q345B呀。工厂在做样品时,是用线切割的,这个当时很浪费时间了……

楼主:
工件有点像Y形,工厂在做样品时,是用线切割的,从一个厚80的矩形的板下切割下来个Y形工件的,用线切割,很浪费时间。

另,工厂做样品,应该是做“工艺样品”,而不是“模型样品”,就是做样品的过程,就是试验工艺的过程,以便为量产做准备;
但工厂却做成了“模型样品”,为了能把样品这个“样子”做出来,不考虑工艺合理性.

这样,当到了量产时,才发现没有合理的工艺,问题没有在开发阶段解决,量产时不是批量出问题,就是无法保证交期……

网友:
我们公司前几天还切割300的呢 切割没问题 切割边要手工开坡口

网友:
1.80mm没什么问题
2.焊接要打坡口,保证坡口面无氧化皮

网友(2014-12-02):
切割没有问题,选3#4#5#割嘴都可以(具体选用割嘴看操作工的习惯),质量也很容易保障,后续可以直接焊接不需要处理

网友:
不能用锯床吗?

网友:
火焰切割没问题。找有过割厚经验的,要不,弄不了。把嘴子换大的,修好风线。氧气压力别小了。最好用乙炔。最好钢板在土地上,钢板支好。下面用铁锹刨不低于30公分的深坑。要是不刨坑。割下去的氧化铁一会儿温度上来。手顶不住的。

网友:
80MM小意思,没问题

网友(2016-03-20):
提高一下切割氧的压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