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v5 r20 sp0 热启动不可用!

楼主(2011-12-02):
各位前辈!我刚刚装了盗版的v5r20sp0版本打开提示热启动不可用 软件反应很慢 下的图也打不开啊!

网友A:
没事的  反应慢说明你的电脑配置低 ,我我用CATIA二年了 ,它的内存及配置要求很高 不知你的是怎么个配置

楼主:
我的电脑配置应该没问题!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内存2G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试了很多次 看来只有装低一点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反应慢说明你的电脑配置低 ,我我用CATIA二年了 ,它的内存及配置要求很高 不知你的是怎么个配置

我找到原因了 原来我的硬盘坏道了!

网友(2012-03-22):
我也打不开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2-08-27):
我也刚装了R20,xp系统是雨林木风的,提示热启动不了,高手指教呀,QQ89488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