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中间的槽子怎么搞?

楼主(2011-12-02):
这个产品中间的槽子怎么搞啊~~用撒刀子啊~牙刀2边碍事~ 圆弧刀 编程我没搞过不会哦~~大家有撒办法。

楼主:
没发好图在这里。。。。。。。。。

补充内容 (2011-12-3 18:59):
你们没搞懂我意思,我是说大外圆中间的一个U槽  在数控上用什么刀啊~~

网友A:
直接线切割啊!!!!用什么刀啊??

网友(点评):
人都怎么了 就知道线切割 那个卡簧槽能用线割 智障呀 楼主自己刃磨一个合金里孔槽刀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切割啊!!!!用什么刀啊??

。。。。。。。。。。。刀碍事啊  用撒刀 车

网友B:
卡簧槽,一般都是车工自己磨刀加工的。这是车工的基本功。特殊情况是钻床加工,不过要用专用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簧槽,一般都是车工自己磨刀加工的。这是车工的基本功。特殊情况是钻床加工,不过要用专用夹具。

w我说的是 中间的那个R 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切割啊!!!!用什么刀啊??

郁闷了~~我说的中间的 R 槽子 不是 孔里面的槽子

网友:
不会编圆弧就去用线切割割把成型刀

网友C:
一点一点掏啊!尖的那种刀具啊!螺纹刀那样的

网友D:
车工车  车工会自己磨成型刀

网友:
还是线切割方便,车工磨刀,尺寸能保证么

网友:
用60度尖刀,刀子要小点不要太宽,3mm差不多,两边开有斜口就可以,对刀边程序加工
转转你磨把成型刀不就行啦,往里切,数控很好加工的

网友:
车床可以车的啊。看刀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线切割啊!!!!用什么刀啊??

楼主没说清楚,不能怪我啊!你看看回复,大家都猜错你到底要割哪了

网友:
车工自己磨刀加工 很简单

网友:
定做个成型刀  ,或者是线割把刀 就能加工!

网友:
1.6的粗糙度直接扎出来手磨刀不容易,还是编个程序吧。

网友:
其实你们误会别人了,线割一把成型刀不就得了。

网友:
用R比要求小的圆弧割刀,数控有刀补。

网友:
你这个类似轴承内圈的沟道,如果要达到那个光洁度,一般轴承工艺就是仪表车或者自动仪表车用成型刀拉出来,然后上磨床磨的。
你要用数控加工成品达到光洁度,刀就是比槽小,干涉不到不就好了啊。

网友:
成型刀  可否?

网友:
磨把成型刀...........
......

网友:
自己磨刀自己干,或者看看中置式的车刀。

网友:
用R刀加数控刀补车出来最标准。

网友:
可以用外圆V型车刀车那个R槽的,也可以用圆弧车刀的!最好V型刀!程序好编的,如有不懂的可以跟我交流,QQ357941671

网友:
楼主,你要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件是什么材质,你有什么加工设备,然后再让群里的社友帮你出主意。如果材料是不锈钢,数控机床加工,自己先磨一把粗车刀用程序粗走两刀,再用机夹刀3mm刀尖有圆弧切槽刀精车应该能达到你图示粗糙度要求。

网友:
数控直接编程(不会就学),或者磨把成型刀。这个槽的光洁度蛮高的,估计是放密封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工车  车工会自己磨成型刀

车工道具好弄,精度跟尺寸不能准确保证啊!

网友:
最稳当的方法是  线切割一个反样板,车刀用反样板磨成型刀,一刀搞定

网友:
1.可以用槽刀粗切,定做一个形状一样的槽刀精车
2.可以用外R刀
3.可以用30度尖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一点掏啊!尖的那种刀具啊!螺纹刀那样的

这个方法可以顶一下。

网友:
尖刀磨成圆弧状,赶刀可以加工。

网友:
楼主做的是滑轮吧    这种槽最好用刀走出来不要用成型刀

网友:
直接线割----------------

网友:
直接用35度的仿形车刀,用G42 补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好图在这里。。。。。。。。。

补充内容 (2011-12-3 18:59):

买个球头刀,这个圆弧槽两边是锥度,只有用球头刀最方便

网友:
晕死!从4.1位进刀拉R3.75弧至15.8再外圆啊,做数控两月就能编啦。

网友:
感觉不是太难,用R3的切槽车刀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15):
尺寸公差是自由差  粗糙度可在车完后用砂子砂一下

网友:
同意用尖刀扎进去赶圆弧

网友:
1.用圆头槽刀加工
/ l8 l  [1 b7 T9 a2.用35度(V型)或55度(D型)的中置刀加工。(55度估计会干涉,自己验证下)

网友:
要是我没有记错.,这是个辊压设备的靠轮,也就是辊压成型模具.呵呵

网友:
理想结果是用球头刀,如果不会手编,可以用软件自动生成程序,或者用刀尖为35度的外圆尖刀,刀体装斜,仿形往里抠,但z方向精度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