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点计算方法

楼主(2011-12-02):
1.动密封点的计算方法 一对连续运动(旋转或往复)两个偶合件之间的密封算一个动密封点。

2.静密封点的计算方法 一个静密封点接合处,算一个静密封点。如:一对法兰,不论其规格大小,均算一个密封点;一个阀门一般算四个密封点,如阀门后有丝堵或阀后紧接放空,则应各多算一点;一个丝扣活接头,算三个密封点;特别部位,如连接法兰的螺栓孔与设备内部是连通的,除了接合面算一个密封点外,有几个螺栓孔应加几个密封点。

3.泄漏点的计算方法 有一处泄漏,就算一个泄漏点,不论是密封点或因焊缝裂纹、砂眼、腐蚀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泄漏均作泄漏点统计。
4.泄漏率计算公式 静(动)密封点泄漏率()=静(动)密封点泄漏点数/静(动)密封点数
×1000‰
1.动密封 各种机电设备(包括机床)的连续运动(旋转和住复)的两个偶合件之间的密封,属于动密封。如压缩机轴、泵轴、各种釜类旋转轴等的密封均属动密封。

2.静密封 设备(包括机床和厂内采暖设备)及其附属管线和附件,在运行过程中两个没有相对运动的偶合件之间的密封属于静密封。如设备管线上的法兰、各种阀门、丝堵、活接头、机泵设备上的油标、附属管线、电所设备的变压器、油开关、电缆头、仪表孔板、调节阀、附属引线、以及其他设备的结合部位,均属静密封。

网友:
学习了,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呵呵,以后留心了可能会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