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阀安装在进油路与安装在回油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02):
顺序阀安装在进油路与安装在回油路有什么区别?感觉效果差不多啊,求高手解释

网友:
挺好的问题 ,等高手解答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解答啊 期待高手正解

网友:
顺序阀安装在进油路与安装在回油路是根据系统设计不同作用安装的

网友:
油压顺序阀

SV油压顺序阀
此型式油压顺序阀,特别适用于夹具回路,同压力决定油压缸之顺序动作,体积小,耐高压,安装于回路中,不需其他控制,即可得到顺序动作确保之效果.
本产品提供A:油路板型B:配管型二种型式,可依夹具整体设计安装方式需要作适当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