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示意图所示的两个工件锥度配合,接触面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吗?

楼主(2011-12-02):
如示意图所示的两个工件锥度配合,接触面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吗?

网友:
那就看厚度和挤压力量吧。

网友:
应该还可以更高,锥面的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只有把粗糙度和形状误差压下去才能保证接触面积

网友:
刀的中心高要好,好到不能再好。保证车削过程刀尖磨损要低,这样就把锥面形状误差降到最低,防止出现双曲线误差。建议里锥和外追一刀下。要磨

网友:
第二个锥面好像没有尺寸,用涂色法检验一下看看,呵呵

网友:
不用要求那么高的,有九十就可以了

网友:
看加工方式,要求达到,就要达到。
加工方式越精,接触面积越大,但加工成本也越高。
另外还要配合其它形位公差,圆锥度,圆柱度等。
但所谓接触面积,要以使用情况为准

网友: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接触面积?

网友(点评):
着色法,先在配合的一个面上涂薄薄的一层红丹油之类的着色剂,然后装配,会和另外一个配合面接触,如果有接触到,颜色会有一部分转移到另外一个零件的表面,如果没有接触到,那就不能转移,再将零件取出来评估

网友(点评):
着色法检验圆锥面全接触?单次检验于实际误差都不止2%了吧?

网友(点评):
装配后反复旋转,让其表面研合,接触到的地方,涂色会被磨掉,凹下去没接触到的,涂色依然残留在那里,没有这么大的偏差,不过楼主的要求着实高,接触面积越大,越难以旋转

网友:
不好达到  可先磨 再配研 试试 98% 相当高了  好像没有必要吧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百分之九十八

阁下真会说笑话,配研都难以达到

楼主:
设计的人说这个配合要求不过盈,这是不是有点简直在开玩笑

网友(点评):
根据她的要求,计算出圆度、直线度、角度允许的制造偏差,然后把数据给她,肯定吓他一跳

网友:
这个可以达到,不过不是用常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