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缩水率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1-12-03):
各位早,请教一问题,如果知道塑料米的收缩率:平行方向0.25%,垂直方向0.95%,请问产品的收缩率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很简单,设计时候按照浇口的进料方向,平行方向0.25计算,垂直方向0.95.问一下,什么塑料?方向的收缩率的差别这样大?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设计时候按照浇口的进料方向,平行方向0.25计算,垂直方向0.95.问一下,什么塑料?方向的收缩率的差 ...

谢谢答复,这个塑料是帝斯曼的PET GF33 (AV2 360S)

网友(2012-02-04):
这个我不懂 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