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YGB更好更实用的刀头?批量加工304锻压件

楼主(2011-12-03):
我这里批量加工304锻压件都是用国产的YG8刀头,有没有比YGB更好更实用的刀头(一天一个工人大概车300多个)
现在行也竞争压力太大,准备改用国产数控加工(减少工资成本和提高产品档次。

成品图片快装接头,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

批量生产全年都是生产该种产品
产品乘数为:304锻压毛胚图片上已经是成品。现在改用数控车的
步骤1先对毛胚放普通车床上进行简单处理(因为毛胚是锻压件有毛胚这些) 2 数控车床上对管子外圆和内孔进行加工
 3. 加工平面也就是图片上的开槽部分和 一天一台数孔可以生产2步骤为300 3步骤为400
有没有办法在进行改进减少成本!
比如对树控刀头这些选择!谢谢指点!因为文化水平一般!所以写的有点乱!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
大侠哪里人?该产品与我司产品相似度极高,我们两台数控车一个工作日(8小时)可做300~400成品,设备是九几年的日本数控车,刀头是德国的,具体什么牌子不知道。

网友:
2个步骤,锻件余量应该不小吧。首先,夹住小阶台,光平面车大阶台扣端面槽最后镗孔第一步结束。第二部,以内孔为基准加持车削小台阶圆。结束成品下来。具体还得看图纸要求

网友:
试验下YG8N                     长度不够   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