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1-12-03):
我这里有一个孔 D3,深150,45号钢。有内冷 卧加。

打算用枪钻加工。导引孔已经打好了。

1。是直接用60倍径的枪钻直接加工?还是先用30倍径枪钻加工90深,然后在用60倍径的枪钻在加工剩下的长度?

2。用普通高速钢钻头能加工不? 也是用短的钻头,然后在用长的吗?

网友:
150mm??  用z钻床把   最好上图  看的明白

网友:
感觉还是用钻床好一些!

楼主:
问题是需要在卧加一起加工出来

楼主:
哪位朋友说一说 枪钻的使用方法?

例如:导引孔怎么做?有什么要求?  枪钻的进退刀怎么控制等?

网友:
用枪钻直接加工,长径比在100以内,不要做引导孔。150的孔也不算太深孔的孔,完全可以一枪搞定!我就是做这行的,可以和楼主交流交流。。。。。枪钻退刀:主轴停转,再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朋友说一说 枪钻的使用方法?

例如:导引孔怎么做?有什么要求?  枪钻的进退刀怎么控制等?

1、导引孔一般是钻2~3倍径深
2、钻导引孔的钻头要求有自定心,准确度比较高,钻头直径比枪钻直径大0.01~0.02mm
3、枪钻进去前,不要转。等靠近孔口距离2~3倍径时,开冷却液,进去。进去约2倍径后,开始主轴转动,跟着进给切削。钻完孔后,快速返回,在距离孔口约2倍径处停止旋转和切削液供给。再快速退出强钻。

网友(2012-11-12):
第一种方法可以用

网友(2013-07-30):
如果内孔光洁度要求不高的话,就没有必要用枪钻了。毕竟枪钻的价格是很高的,而且加工效率我认为没有麻花钻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