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槽刀的安装刀头下面的部分很容易损坏,寻求新的刀具

楼主(2011-12-03):
厂里数控车使用的内切槽刀,是市场买的,温岭的,但厂里加工的是石化井下配件,硬度都是在HRC33-40之间,当在加工内槽时,比如在内孔孔深70处加工,经常遇到下面情况,就是内槽刀的安装刀头下面的部分很容易损坏,导致整个刀报废,成本很高,正常用32的刀杆。有没有节约成本的刀具?

切槽深度都 在直径10MM 。

网友:
看你孔的大小和加工用设备了。用锯片刀上数铣或加工中心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呢。看你的设备和产品。

网友:
能不能用成型刀具啊,呵呵,用坏了还可以换

楼主:
楼上的不明白,就是成型刀具,可是问题是,下面的很容易损坏,导致整个刀报废!

楼主:
找了个图,来自淘宝,不是广告,说明一下
原因是材料较硬,在内孔切削,10MM直径内槽时,经常下面会损坏,伴随着刀片断掉,刀片是28一片的克洛什么来着的,一坏整个报废,而且厂里是6163的数控车,安阳的,刀杆直径都是32的,价格是180一把,经常报废,成本很高,不考虑焊接刀具,成本是低,但效率极低,这种硬度,也加工不了几个就要磨刀,而且厂里的热处理很不行,有时候会有硬度不均的情况!

网友:
HRC40不算高吧?我看你的是因为刀片没选对。
好多类似的刀片下面没垫片的刀杆都容易应为刀片损坏而报废。
还是在刀片和加工工艺上下手。

楼主:
就没办法了,看到京瓷在宣传上有一种可以换头的刀把,但是好像是只胡外槽刀,!工艺已经换过很多了,没有用,

网友:
主要是刀片问题,切槽刀片做得比较好的用伊斯卡的,要专门切淬火钢的那种涂层刀片

网友:
你的槽宽是多少?你说的硬度也不是太难加工 看有其他方法没有

楼主:
槽宽7,不是说难加工,关键还得有效率,成本还不能高

网友:
用涂层刀片啊,有一定 的韧性而且耐磨

网友:
你用的克洛伊的,性价比应该是挺好的,可以尝试进口刀杆,比如特固克,伊斯卡之类的。适用成本比较高,刀片一般都他吗的不卖单片。但是能找的合适的刀具还是值得的,再有山特和肯纳的,我从没试过这类的刀具,好用也用不起

网友:
可以试试日本京瓷或三菱的,效果要比korloy的好得多

楼主:
成本OK?你们说的都增加了成本,那肯定不行

网友:
质量不好。买好一点的就行了。我的意思是你买的刀杆质量太差。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导至刀杆头发热所损坏。以你发的价格看,由此证明你的刀杆为高碳质刀杆,也是质量最差的一种。你可以用可换刀头的。

网友(点评):
可以改用端面刀片槽刀。绝对性不会损坏刀体。但刀片你得改用三角型的了

网友(2012-01-10):
用手磨刀粗加工槽,机加刀精车,或者可以买刀头和刀杆分离式的切刀

网友(2012-02-09):
改变最后走刀量,损坏部位可能是走刀量过大致刀杆偏移,或是切削流向改变损伤刀片造成的。

网友:
槽刀的切削力是相当大的,所以对刀杆材料和热处理的要求比车刀要高的多。所以国内的刀杆一般做做车刀还马马虎虎能凑合,做槽刀就难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刀片先打掉 然后才会磨到刀杆,,克劳伊槽刀片假货很多的 效果也一班,,如果不考虑刀具价格的话建议用伊斯卡的切槽刀

网友:
试试加入切削液怎么样

网友(2012-11-01):
可以考虑一下定做普通焊接内槽刀  价格便宜 磨损了就几块钱  哥是做刀的

网友(点评):
这东西多呢,工人磨制,成本高,虽然刀便宜,但工人磨刀也要给钱,产量低,单件成本高!

网友:
这样一般是刀片先崩,来不及停机,造成刀体切削,最后刀头部份损坏,整个坏掉,
楼主首先要选对你所加工材质的刀片,再用合适的参数,这个可以求助于刀具厂家,
他们都有适合你的产品,
第二可以尝试模块式车刀杆,既刀头与刀杆是组合到一起的,这样就是坏了刀头,刀杆也
还可以用,

网友:
用模块式比较可行,ISCAR和三菱都有。 不过有时模块加高速钢或硬质合金整体割刀,会更好一些

网友:
便宜的切槽刀 真用不得,平时切切没啥事,硬度高了觉对费的快。
你可以去买一个好一点的先试一试,应该会好点

网友:
用德国的HORN的刀具吧,但是很贵。我可以提供。

网友(2013-05-27):
自己用线切割做一个倒杆,就使各一个燕尾槽,把白钢刀刀条装上就行了

网友:
可以聊聊qq946660668

网友:
炒了又炒,这种刀已经在市场上慢慢淘汰了,再过几年就完全退出市场了。建议关帖啦

网友:
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刀片切削时的排屑上出了问题,屑不好排时都积压在刀头上,有时甚至会把刀头给压坏掉,这个和外槽刀切槽是同样的道理!
望楼主能从刀片排屑上考虑!或者把可转位刀片自己刃磨后再装刀杆上使用,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槽宽10mm?那么肯定要横向进给了,不知道槽深多少,以及槽的形状,刀杆受损是切屑断屑不好造成的磨损,你用的应该是韩国KOYLOY的,有详细参数可以找我QQ:249474986

网友(2013-08-01):
克洛伊的假货太多,包括广东出的跟江浙出的,太假了。个人建议伊斯卡。伊斯卡除了普通切槽刀片外,还有种霸王刀,五角星型的。可用5个角,而且配刀片的这种刀杆跟你用的结构不同,就算破掉了,也不会报废刀杆,买这贵用着便宜。建议考虑一下。

网友(2013-12-24):
弟弟可以去你的厂子看看这种情况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专程服务的,本人主经营数控刀具

网友A:
几个月了才发现这个贴。想知道:
成本你要多少?效率你要多高?零件什么状态?
材料什么型号?设备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月了才发现这个贴。想知道:
成本你要多少?效率你要多高?零件什么状态?
材料什么型号?设备什么样 ...

11年11年的帖子。估计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价钱已经被采购定下了。

网友:
你车的是钻杆吧。想办法排屑吧。大多事铁屑挤坏的。HRC40度不好车的。
还有刀具的选型。槽宽是多少??克洛伊的刀片不差。就是材质要选好。

网友:
是不是刀尖中心高低了  导致刀体擦伤

网友(2014-02-23):
为什么会坏?因为刀体的支持强度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你的孔径只有10MM,决定了刀体的直径小于10MM.建议改进:刀体做成:整体硬质合金的,具体方案可以联系我。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切槽时铁屑排得不顺造成打,换换刀头,形状利于出屑的,还有切削用量,如果槽比较深,不要一刀切到位,铁屑容易卡

网友(2014-08-19):
,楼主转速与进给是多少?可能是刀具悬伸太长震刀或者是材料不均匀导致刀杆下部断裂。

网友(2015-03-21):
刀杆是钨钢还是轴承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