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动气室结构,前几天工人腿被打了

楼主(2011-12-03):
前几天工人拆一个没用的弹簧缸(弹簧制动气室),结果腿被打了,还比较严重,看了看拆的零件,想琢磨琢磨。

不知道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内部结构和一些关于弹簧缸的资料,还想研究一下它的装配工艺,希望有的大侠分享一下。

网友A:
兄弟现在汽车行业了吗?

网友:
这个里面的弹簧力很大,卡车桥的制动的那个玩意的弹簧估计有个1吨多的。里面有根螺丝,尾部是一个槽,卡在里面的,用压机压弹簧。

网友(点评):
弹簧的力很大,用传感器测了一下,快两吨了,兄弟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是汽车制动气缸吗?带失气自动抱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现在汽车行业了吗?

没在汽车行业,还是在玩设备,只是看着了,研究一下。
市场部的介绍说现在这个产品的装配线国内还是人工的,琢磨一下,看能不能弄弄。

网友:
我看过这个部件的生产装配,资料倒是没有,
红线和黄线之间的那个零件里面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弹簧。

网友(点评):
和拆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就是俗称“断气刹”........

网友(2012-03-19):
驻车制动的弹簧应该比较牛的,下驻车制动那端的气室必须先要拧松后面的调节螺母,也就是人工解除驻车制动,使得弹簧释放了能量,不然弹簧受压的状态拆除是非常危险的,呵呵,不知道说的可行,呵呵

网友(2012-09-08):
把中间的螺丝完全拧出来‘再拆‘里面的那个弹簧有小指那么粗吧‘

网友:
        这个弹簧有那么大的压力吗?我以前拆过很多,棒小伙双手就可以摁住拆开了,他主要是用在挂车上的,双气室是后桥用的,里面弹簧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气路非正常失压时,弹簧可以提供制动力!
        我以前也做设备,这个设备建议你别搞,难道生产单位不知道做吗?肯定有原因,如果非要做,调查清楚了在做!

网友(2012-10-17):
弹簧气室一般需要专业的人士应用专用工具才可以拆装的,比较危险

网友(2014-12-02):
这就是弹簧气室的结构图....有很多种型号的,但是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以前搞过这个设计,气室分前气室和后气室,
前气室结构大致是前盖、回位弹簧、推杆盘、皮膜、夹箍、后盖;
后气室大致分两种,
主要零件:一种是单皮膜的:前盖,回位弹簧、皮膜,中体、夹箍、大驻车弹簧,活塞,后缸体,释放螺栓;
还有双皮膜的: 前盖,回位弹簧,皮膜,中体,夹箍,大驻车弹簧,后皮膜,活塞,后回位弹簧,后盖,释放螺栓。
具体资料和结构有国家标准,图片自己百度一大把。
//
前气室里面没有大弹簧,拆拆没事,只有一根4mm的细弹簧,力也不大,不会伤人;但是后气室里面有12~16mm的大弹簧,弹力从11000到18000牛左右,即使是前面帖子说的“放松”时候,预紧力也有3~4000牛,装配的时候都是用油压机压的,压好再用卡箍卡紧,上螺栓;
拆的时候看看是很方便,卡箍的2个螺栓一松就好了,里面的大弹簧一释放,前后盖蹦出来一般可以打得人头破血流,我经历过头骨裂开的,手指压成浆糊的,还有花了脸的;
还有一次往里面充气做试验开到1.2MPa,中间的铸铝一圈凑巧出了裂纹爆开了,里面的大弹簧正好又是压紧的,乖乖,大弹簧把车间顶棚的彩钢瓦都冲出了个大坑,爆的时候我在旁边,那声音和放炮一样,想想一个约10~20立方分米,充满1.2MPa的气压的密闭空间“炸”成2半的样子。后来我们的试验装配机器都做了安全笼。
所以没事别拆,实在要拆,一是做个铁笼子,最保险,二是前后盖用压机压紧,然后拆螺栓,再把周围“箍住”防止歪了,慢慢放压机就好了。
现在不玩那个了,私企不注重品质,设计的安全系数很高,但是铝铸件掺回料太多,夹渣气孔问题一堆,也没用探伤,也不检验就上了,弹簧也有崩断的,钢板不用国标的等等,那时工人也没现在有保险意识,出了几次事故,工人家长抱着被子睡厂里才要回工伤费。。
最后奉劝一句,那种大汽车启动的时候最好别站在尾部,大家去看大汽车的后桥上都有2个大圆坨坨,那个就是气室了;有一次在柳汽的装车现场,汽车一启动,气室和我前面说的一样爆了,只不过上次我说的在车间,这次在现场,重量十几斤的后盖和弹簧飞出去30多米,要是有个人的话,那惨样可以想想。。不过没事,老板花了几万块买通了关系,一切照旧生产,因为这种事故率实在很低,所以没人在意或者假装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