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怎么弄这个变频器,就是不转!

楼主(2011-12-03):
请教各位:omron PLC用MODBUS RTU协议控制三菱E740变频器

我这边有一台PLC是OMRON CP1H-X40DT-D。变频器为三菱FR-E740-1.5K-CHT。我想用MODBUS RTU 通讯协议来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三菱的协议里面接收的字节数是8位的,而omron PLC写的字节位数都是16位的,我现在怎么弄这个变频器就是不转。不知道跟这个字节位数有没有关系,另外三菱的变频器通讯口那边灯一直没亮过。

希望各位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PLC的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端子STF或者STR与SD的通断就可以了。
另外变频器需要设置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
只要外部接线正确,就是要认真查阅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