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怎么放图片上去?

楼主(2011-12-03):
最近在画机械控制面板纸,公司图标是一张图片,怎么才能放图片上零件上上表面?

谢谢。

网友:
贴图(晕,字数不够。。。)

网友A:
这样可以吗?工具-插件-photoworks,然后在photoworks里找到贴图就ok了。

网友:
用贴图就可以,按楼上的方法一样。

网友:
我得怎么没有啊,你的是什么版本赛

网友:
09就有啊,学习了,其他那么多插件都干嘛用的啊?

网友(2012-01-17):
插件真的很管用啊,....

网友:
学习了,其他那么多插件都干嘛用的  我真的很想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工具-插件-photoworks,然后在photoworks里找到贴图就ok了。

我试的时候怎么是说无法装入photoworks,请问我怎么才能弄好,我也找这个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的时候怎么是说无法装入photoworks,请问我怎么才能弄好,我也找这个好久了

你是不是没有安装photowork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