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封闭曲线的函数或可能性

楼主(2011-12-03):
求图中蓝色封闭曲线f(x,y)=0的函数的一般形式。
说明:在xy平面里,直线l1、l2是蓝色封闭曲线f(x,y)=0的任意两条平行外切线,且此两平行线距离H1H2为恒定值。
就是说,无论这两条与曲线相切的平行线怎么放,它们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比如:如果此蓝色封闭曲线f(x,y)=0是圆的话,那么两平行切线之间的距离,永远等于圆的直径。

但是,蓝色封闭曲线f(x,y)=0不一定是圆,还有可能是其它形式的封闭曲线。
有没有哪位知道,会是哪些封闭曲线,有没有f(x,y)=0的一般形式(数学表达式)?

楼主:
其实,可以把两条平行切线理解为卡尺的两爪,把封闭曲线理解为一支车床车出来的“圆”棒。

当我们用卡尺来检验此“圆”棒的外径时,如果我们测量的“直径”处处相等,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圆” 棒,但实际上,它也有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圆“。

楼主:
我是想从数学角度来理解一下这样的封闭曲线,会有哪些可能;还有,为什么会加工出非圆曲线出来,影响因素是什么,要用什么样的测量方法,才可以从根本上(原理上)避免误判。

网友:
等宽凸轮?函数一般表达式需请高人出马。

网友:
分段圆弧拟合不行??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封闭曲线能用一个单独的解析式来描述,那么这个曲线一定是左右对称

楼主:
我现在知道有如下可能:
1. 圆
2. 奇数棱圆(车床用三爪夹工件,夹住的时候车出来的是圆,松开三爪后,工件可能会就成三棱圆)。
3. 偶数棱圆?

楼主(2012-07-09):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种可能,在数学上,存在着“定宽曲线”的曲线族。

楼主: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guokr.com/article/93390/

和圆一样的三角形

如果说三角形和圆是一家,你大概不信。但确确实实,一个以19世纪德国工程师命名的三角形,勒洛三角形,就和圆有很多相同之处。并且,它还经常出现在制造业中,无数奇怪或者常用的东西,按照它的样子被造出来。

不识勒洛三角形,NASA都要犯错误
历史上,一枚美国火箭的发射流程是这样的:先在工厂完成推进器的组装,然后用驳船运至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进行整体吊装,最后在发射台上点火发射。然而,一些 NASA 的工程师发现一个问题:在运抵总装车间之前,推进器需要横躺着跋涉数千公里(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组装的土星 -5 的第二级推进器甚至需要绕道巴拿马运河),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其本身的巨大重量,推进器有可能会发生变形。对于液体燃料火箭来说,轻微的变形也可能导致燃料泄漏造成发射事故。为了检验火箭截面是否是正圆, NASA 的技术人员们提出了一个标准,每隔 60° 测量一次火箭的直径(该方向上界面内两点距离的最大值),如果 3 次测得的直径都相等,那火箭的截面即使不是标准的圆形也差不多了。

然而这个方案真的靠谱么?很不幸,一种叫做定宽曲线的曲线族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定宽曲线是这样的一种几何图形,它们在任何方向上的直径(或称宽度)都是定值。当然,圆也是一种定宽曲线,但是定宽曲线可远远不止这么一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勒洛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