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nc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2-03):
现在是台设备 就叫数控 cnc  弄的我云里雾里的  这个 cnc 到底是一个装置的名字 (如plc), 还是其他
 触摸+plc+私服算不算   请高手 指教

网友:
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可编程的,人机交互。

网友:
可编程的,人机交互。

网友A: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直接翻译就是计算机数字化控制

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各类数控车,数控铣,数控加工中心都称为CNC,虽然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直接翻译就是计算机数字化控制

这个说法不严密。数控车、铣床只能叫数控机床,不能叫CNC;CNC专指数控系统,比如fanuc的0i、西门子的828D之类的。像LZ说的触摸屏+PLC+伺服根本不叫CNC。

网友(2012-04-30):
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