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表防冻问题求解,有没有卖这样的装置?

楼主(2011-12-03):
机械式压力表在冬天管路容易冻,在特殊情况下加热是不允许的,或者不方便,因此会采用防冻油作为传感液体,但是要测量的压力是管道里是水,因此需要一种装置把水和 油隔离开并且较小的影响压力值。

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卖这样的装置?像蓄能器和液压缸都可能改装的,但希望知道在别的一些设备上有没有采用这样的方式防冻的。

网友:
膜片式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说得具体点,谢谢!

网友(点评):
你搜索一下,膜片式压力表,国内很多卖这个的,防腐防冻

网友(点评):
我查一下资料吧,但好像需要解决的更偏重于管路防冻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点评):
欢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如果你输送的水也冻住了,还有什么压力可言,膜片式的只能防止你的水进入仪表中,不能解决你的管路冰冻的问题,用什么仪表都不行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想着用凝固点低的油代替谁的,晚一些我画个示意图,这样表达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输送的水也冻住了,还有什么压力可言,膜片式的只能防止你的水进入仪表中,不能解决你的管路冰冻的问 ...

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基本上不可行,密封这么长的液柱,还要将压力准确传递到表处,只在理论上可行。你为何要这么复杂的方式,用数字式压力表,测压点在阀的拐弯处,显示的表装在你需要的6m处,中间用电缆连接,不惧冬天的低温

网友(点评):
你好!我在设备上已经装了数字式的压力表,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压力值是处于不断的波动中,之所以再装一个机械式的就是想看起来比较直观,便于操作员判断管路中工作情况,这样说的话,准确度可能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点评):
怕是有点难办,需要布置一个膜测头结构,还要密封一段液柱(比如乙二醇),还要不能有空气,也不能泄露,甚至安装时候也不能挤压,否则压力会升高,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结构如何实现

网友(点评):
有办法了,加一节分支管路,直通大气,装一段液柱,用来补偿安装压力表时的偏差,分支管路布置截止阀,安装好之后,关闭截止阀

网友:
看了一下布管规范,你这个是袋状管路,有死角,布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的

网友(点评):
我这是简单的一个示意,不是全部管路,只是很小的一段需要测压力的直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