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主轴......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吗?紧急求助

楼主(2011-12-03):
各位大师,我有一个用于雕刻机的电主轴(含刀具),用变频器来控制转速,工作时人工上下料,空间不大,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退刀后要求刀具停止旋转(频繁启停电主轴),周期约2分钟。
请问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吗?若不行,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急,在线等。先谢谢了!

网友:
转速调节范围不大的话可以用。。。

网友:
用得维宏卡的话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别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用变频器制动可以实现,不过要加刹车电阻,不然会烧变频器。变频器停车后,主轴由于惯性还要转一下,这时电主轴相当于一个发电机,要有电阻接收这部分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制动可以实现,不过要加刹车电阻,不然会烧变频器。变频器停车后,主轴由于惯性还要转一下,这时电 ...

太感谢“xuechaoqun”大师了,我尽快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关注,你们真好,今后多指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制动可以实现,不过要加刹车电阻,不然会烧变频器。变频器停车后,主轴由于惯性还要转一下,这时电 ...

我用变频器驱动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发热很厉害,是不是也要外接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变频器驱动普通交流电机,变频器发热很厉害,是不是也要外接电阻?

变频器发热与接不接外接电阻关系不大.除非你电机工作在6000转以上,就要接。普通电机变频后速度不超过6000的,一般不用外接电阻的.发热是别的方面原因:1.看看你的变频器规格和电机功率配套不(用国产变频器调60HZ以上的话,变频器功率最好比电机大一级)2.变频器安装正确不,一般变频器上带有散热片的,要求高的自带风扇,看看你的空间散热有无问题;3.如果要变频后,工作频率在80HZ以上时,最好用台湾电机。
变频器国产的做的比较好的是富菱,台湾的用东元的居多,爱德利用起来不怎么理想。

网友(点评):
有钱的话,就用西门子的

网友(点评):
进口变频器,选用时用和电机一样的额定功率的,没问题

网友:
得把功率匹配好了。
我们的电工有时用电路板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发热与接不接外接电阻关系不大.除非你电机工作在6000转以上,就要接。普通电机变频后速度不超过600 ...

变频器用的富凌,都高配一级,调频范围30~65Hz之间。我感觉直流驱动器就没什么发热现象,变频器却都有。实在弄不清。

楼主(2012-04-30):
呵呵  多谢各位回复我老婆的贴。

网友(2013-06-10):
。。。。夫妻俩啊

网友(2013-08-22):
变频器新手不太懂。可以咨询我们爱德利变频器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