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性攻丝中指定s200,却转得是198?

楼主(2011-12-03):
指定s100转得99,而指定s500就报警了ps200s代码非法! 但是平时我们一般用柔性攻丝,直接G84一切正常!实验发现,只能用第一级齿轮的速度来刚性攻丝攻,我床子一档速度最大240 二级到500,查阅了参数说明书,但不明白说的说明意思!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唉,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机床转速是怎么测的?是有测速电机来测的,电机是通过反馈的电压电流来计算出转速的。一般的偏差在1%左右是正常的。纠结在这没必要啊……实在怕不好,拿个闪光测速机去打下看看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这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机床转速是怎么测的?是有测速电机来测的,电机是通过反馈的电压电流来计算出转速 ...

我没见过这样误差的!兄弟这是刚性攻丝!是严格与螺距匹配的!不匹配是会断丝锥的!!!!

楼主:
还有关键的问题是   实验发现,只能用第一级齿轮的速度来刚性攻丝攻,我床子一档速度最大240 二档到500、三档到800、四档到2500  ,用其他档的速度的话就报警ps200 提示指定了非法s代码 或非移动轴 查阅了参数说明书,但不明白说的说明意思!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YOU

服了我什么???

网友:
误差是有,不是问题!!!!!!!!!!11

网友C:
刚性攻丝是靠系统运算保证同步的,速度差1%~2%是不会影响攻丝误差的,只会影响一点儿效率。

对于第二档不能刚性攻丝,先看一下参数5241~5243吧,是不是速度钳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性攻丝是靠系统运算保证同步的,速度差1%~2%是不会影响攻丝误差的,只会影响一点儿效率。

对于第二档不 ...

查看了系统参数设置,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 还有这个速度不是一闪一闪的误差那种,而是一直很准确的显示在那!

网友:
刚性攻丝,Z轴的进给会按照主轴的转速自动匹配,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即使转速有差别,也不会影响到螺纹的质量!

网友D:
你什么系统 版本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了系统参数设置,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 还有这个速度不是一闪一闪的误差那种,而是一直很准确的 ...

就是说,5241设第一档刚性攻丝最高转速,5242=5243,设第二档刚性攻丝最高转速。

速度不闪,这个没关系,说明速度很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了系统参数设置,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 还有这个速度不是一闪一闪的误差那种,而是一直很准确的 ...

或者,干脆5241~5244都设个比较大的值比如60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什么系统 版本多少的?

fanuc31ifanuc31ifanuc31ifanuc31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性攻丝是靠系统运算保证同步的,速度差1%~2%是不会影响攻丝误差的,只会影响一点儿效率。

对于第二档不 ...

谢谢提醒,论坛就是强大啊,后经查看参数说明书和系统参数,确实是四个档的最大攻丝速度均为240,所以会报警!应该属于参数设置不当!现在ok了就是转速误差我想是有原因的!误差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干脆5241~5244都设个比较大的值比如6000,就可以了~

我这主轴最大转速2500,你让我怎么设置6000,应该会报警的吧?或者是无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主轴最大转速2500,你让我怎么设置6000,应该会报警的吧?或者是无法设置的!{:soso_e1 ...

ms不会报警也不会无法设置。可以都设成主轴最高转速,这样也方便~

网友:
反馈误差在2%是正常的

网友:
刚性攻丝,Z轴的进给会按照主轴的转速自动匹配

网友E:
。。。设大了也是在主轴最大速度的钳制下的,不过万一你误操作就惨了(比如说2000转去攻丝)  所以还是不要设太大为好

网友:
没有涉足过,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大了也是在主轴最大速度的钳制下的,不过万一你误操作就惨了(比如说2000转去攻丝)  所以还是不要 ...

就是,所以设为500

网友F:
谢谢,楼主很及时我没见过这样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很及时我没见过这样误差的

谢神马?对,误差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国终于有比德国鬼子还严谨的师傅出现了,但肯定是个刚入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www.hellen.com.hk

什么啊?

网友:
求保险的加个M29指令。

网友:
落伍了我啊。曾经学的数控可好多年没干了。没有回忆了。

网友H:
不明白啊,转速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明白啊,转速应该影响不大

这个必须严格匹配!!!!!

网友B:
不懂啊    我觉得那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啊    我觉得那是非常正常的                                                                       ...

哦,是的。攻丝中应该匹配,习惯性的认为是一般加工了,见笑了.

网友(2012-01-03):
刚性攻丝是靠系统运算保证同步的,速度差1%~2%是不会影响攻丝误差的,只会影响一点儿效率
赞同。8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