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i单轴机械手编程,寻高手,可付报酬

楼主(2011-12-03):
废旧设备拆机件,丢了可惜。价值不菲啊!一台设备上4个,价值3W呢,废物利用!iai单轴机械手需要编程,想寻找一位高手,帮助设计编程。程序应该很简单。看哪位可以,可以付报酬的!机械手型号是SA5M-200,控制器型号是S-S-C1。自动运行流程如下:
按下电源开关,整机通电,设备进行自检并复位到中间位等待,按下 “运行/暂停”  开始工作:
1.     机械手带动向右移动对准1号工位的1号料道,开始对1号料道送料,对射传感器开始计数,计数10个。移到2号料道,开始对2号料道送料,对射传感器开始计数,计数10个。每次位移距离是9MM。
2.     挡料气缸松开,以此类推,直至整盘10个料道料满。
3.     然后机械手迅速返回中间位。
4.     然后开始向左移动,重复1—2—3步骤,如此循环。
5.     工人负责将摆满的料盘拿下,更换新料盘。如果返回中间位时,料盘感应开关感应不到料盘,设备将停止运行。
6.如果位置对不上时,有偏差,通过按钮进行左右微调。

网友A:
在顺德 的朋友                    免费

楼主:
看看哪位可以!小日本的。

楼主:
要有他控制器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顺德 的朋友                    免费

兄弟,有他的控制器编程软件吗?

网友B:
叫IAI的技术人员给你们搞啊,或者叫他们培训一下你们.我们公司也用过,是叫他们的技术人员给我们搞电的培训

网友C:
是说那个蓝色图标的RC软件吗?
他们的电缸貌似只能编程位置,还是需要PLC去判断应该到哪个位置才行。。不单是电缸的编程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东西    它就是一滑台和电机驱动器  要用它编程实现你的功能我我想不现实。建议你用新东西重新做好了!要是速度没要求就用国产的PLC、步进电、步进电机驱动器、滚珠丝杠或者同步带、直线导轨、简单的机加零件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IAI的技术人员给你们搞啊,或者叫他们培训一下你们.我们公司也用过,是叫他们的技术人员给我们搞电的培训

要买他的东西他才培训,而且光编程软件就卖3000多元。照片这套东西就要卖我们近9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说那个蓝色图标的RC软件吗?
他们的电缸貌似只能编程位置,还是需要PLC去判断应该到哪个位置才行。。不单 ...

我不太懂这东西,据说这东西应该能达到我上面说的功能吧!主要控制机械手步进移动,但是这东西能不能计数和逻辑判断,我就不知道了。感觉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可以计数,逻辑控制,演算……PLC有的功能它基本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东西    它就是一滑台和电机驱动器  要用它编程实现你的功能我我想不现实。建议你用新东西 ...

家里的废旧设备拆机件,丢了可惜。价值不菲啊!一台设备上4个,价值3W呢!废物利用呗!这机械手搞点胶机的肯定明白!这东西就是点胶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E:
我公司用电缸多着呢,可以介绍认识几个编程高手,我是做机械的,现在正学电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里的?

山东烟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公司用电缸多着呢,可以介绍认识几个编程高手,我是做机械的,现在正学电气呢

请介绍几位咱认识一下,相互交流交流!

楼主:
有人给点有建设性的东西吗?

网友G:
我会弄,可惜你不在这呀,我在广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会弄,可惜你不在这呀,我在广州的。

你经常使用iai机械手吗?我现在只有机械手和控制器,没有编程软件和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如果你感觉没问题我可以把机械手给你邮寄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经常使用iai机械手吗?我现在只有机械手和控制器,没有编程软件和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如果你感觉没问题 ...

算是经常用吧,因为公司里大多鬼子的设备,所以对IAI还有些了解。你那边有会的人吗?或者是懂一些的人。我可以发软件与编程说明书过来给你。

网友:
你好!你有IAI DS控制器的编程软件和资料是吗?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ghc1973@sohu.com

网友(2012-04-21):
06年时弄过IAI机械手,后来全扔了,专心搞机械设计。IAI其实很容易上手,可以使用I/O点来输入命令,也可以当PLC控制少量的输出点。现在公司里时不时还会使用到IAI机械手,不过我只关心它的尺寸,控制部分全不用管了。当是自学的那么辛苦,现在用不上真可惜。

网友:
IAI的没搞过,YAMAHA的倒是搞过,不过YAMAHA的软件相当容易上手

网友:
回复赚等级。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2012-12-07):
记得在上个日本公司 ,有3台机械手   IAI   2轴联动。2007年春节期间, 控制器坏了,更换,然后输入需要的坐标参数,确认系统参数,还是无法运动,请教在现场出差的日本技工 ,他也试试不行 ,然后打电话会日本寻求支援 。第二天 ,告诉我 ,还要输入运行程序(文本的)
然后把  日本国内存档的程序拿出,,让我用控制手柄逐字输入 ,最后可以运动了。

日本人设备参数备份工作 没的说

网友(2013-08-28):
不懂,看大家怎么说,高手那么多,总归会有能解决的。

网友:
有他的控制器编程软件吗?

网友(2013-12-13):
楼主 我刚好有套这样的软件。

网友(2014-07-01):
我也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