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型材折弯模具的帮忙一下

楼主(2011-12-03):
模具要设计成什么样才能使折弯时1,2,3处不变形?

网友A:
较难,还不如转变思路,改成压铸。。。

楼主:
成本太高不行啊!样品就是折弯的

网友:
较难,还不如转变思路,改成压铸的!

网友(2017-11-11):
引用 网友A:
较难,还不如转变思路,改成压铸。。。

转角处不切口肯定不行吧。

压铸的话,这种中空框架,太不合算了。而且lz的矩形尺寸很可能会变动吧。

网友:
@讯龙合肥 LZ这种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