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超过多少就要用到硬质合金材质刀具?

楼主(2011-12-03):
一般刀具能加工HRC多少的材料?或者这样说吧,
HRC超过多少就要用到硬质合金材质刀具?

网友:
我曾经用哈工的普通高速钢钻头,钻过40Cr调质料,HRC38。当时磨的是群钻,直径是Φ33,转速100转/分左右,进刀量是0.3/转。感觉很难加工,不时还会有吱吱声,估计超过HRC39的话,就必须要用硬质合金钻头了。

网友:
一般超过 43~44 HRC 的材料,就不用合金钢刀具加工。

网友:
硬度不高也可以用硬质合金的刀具加工啊,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