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40个点的PLC可以用来控制4缸往返运行吗?

楼主(2011-12-04):
  一台40个点的PLC可以用来控制4缸往返运行吗?《每组汽缸为4个一组,全部有16个汽缸,分为A/B/C/D/一共4次运行》行吗?不行的话要用多少个点的才行,《如果是40个点的PLC大了的话,那么最少用多少个点》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几个阀?怎么控制?说清楚

网友B:
一个缸几个点?控制逻辑怎么样的?

网友C:
你的每组缸是同时动作的么?速度要求多少?阀的流量够不够?每组要几个阀?

网友D:
用到三菱的plc找我就行,价格绝对ok,用fx1s-40mt或者fx1n-40mt系列的就够用,不用2n也不用q的,省钱够用才是硬道理。

13792738058 qq16142326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三菱的plc找我就行,价格绝对ok,用fx1s-40mt或者fx1n-40mt系列的就够用,不用2n也不用q的,省钱够用才 ...

大哥已经加你QQ了,你看下加到没有。很高兴认识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每组缸是同时动作的么?速度要求多少?阀的流量够不够?每组要几个阀?

是每组是同时运行的,速度每组5S到8S那样
每组1个阀,有4个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缸几个点?控制逻辑怎么样的?

我就是不太懂啊,您能在说清楚点吗。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阀?怎么控制?说清楚

大哥您好,现在有4个阀,每个阀控制4个汽缸,一起有4个阀,每组汽缸运行我想控制在5S到8S那样,行吗?
时间动行大概想设置成《A;0S到4S    B;5S到10S    C;10S到15S  D;15S到20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每组是同时运行的,速度每组5S到8S那样
每组1个阀,有4个阀。

那就按照一个缸来处理

如果需要有到位检测,每组缸考虑按5个点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