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兰盘用什么方式加工最便宜呀?长期用,而且量也大

楼主(2011-12-04):
社区的朋友们,帮忙看看这个法兰盘用什么方式加工最便宜呀?长期用,而且量也大,材料是4.0MM的304不锈钢,
不瞒大家,有人报价是激光切割,加工费10元一件(含增值税),我还是希望找找看别的加工方式能否便宜些。
感兴趣的朋友联系我,  0551-73113878     手机:13675603994     QQ:498262154

我在合肥。

网友A:
冲压不行吗?6个小孔的直径多大。冲压肯定成本最低。

网友(点评):
法兰盘应该不允许变形吧

网友B:
用冲床效益高,这样 的 东西也 要用 激光切割脑子发烧了

网友:
用冲床效益高,比哪一种加工都便宜。

网友:
这个按图纸要求的话,精度要求低,冲压随便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我也认为冲压是最好的!要不要我给你加工?呵,呵,呵!

网友C:
本人认为,冲压费料多。量大更应该减少费料。是不是考滤有无必要做伸拉模。拉出来外形,再精加工。

网友:
冲压加工应该是最合适的方式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句,冲压是拿模具冲还是用特定样式的刀具一个圆角一个孔的冲?

网友:
成型再精加工是最好的办法.如果量大的话,我相信这样会便宜.上加工中心,一次可以做几个产品.估计加工费用在5~8块之间,看你的量多于少了.

楼主:
这个东西是法兰接头,用冲压平整度能不能保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不行吗?6个小孔的直径多大。冲压肯定成本最低。

对的,这个法兰盘接头对平整度还是有点要求的,要不一接就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冲床效益高,这样 的 东西也 要用 激光切割脑子发烧了

你用冲压的话,平整度怎么样呀?这是一个法兰接头,如果平整度不行,到时候用于连接的时候会漏水的。

网友:
冲压加工成本最低,最适合

网友:
冲压做这个平整度问题不大

网友:
冲压是最便宜的,激光太贵了

网友:
看到很多人都在说冲压的效率好,但是很想弱弱的问一下,4.0厚的304,冲压的话凸模用什么材料,凹模用什么材料?多久换一次凸模,多久修一次刀口?这么大一个材料的冲压力邀好多哟????

网友:
我也认为冲压是最好的

网友D:
个人意见:根据你所谓的用量做一个成本计算。外形及连接孔全部精铸是一个思路。成本低而且节约资源。主要是根据用量计算模具费用分摊开来看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

网友:
得看看图纸上的 技术要求 看看精度需要多高 才能决定用什么方式加工

网友:
个人认为快走丝还不错··买型材很多块叠在一起同时加工效率也挺搞的又不伤工件·

网友(点评):
人家脑袋发烧,你发高烧。

网友:
冲压应该是成本和效率都挺高的

网友:
冲压最适合!

网友:
要求不高就冲压,高就线切割。激光什么的 最好不用 贵

网友:
如果真用激光,10块算比较便宜的了吧?

网友:
冲压的产量高,做或快

网友:
CNC等离子切割不知如何?

网友:
这么大而且是4个厚的不锈钢,要冲压起码要150吨以上的冲床,用冲压的加工方式,恐怕也占不了多少便宜阿。

网友:
加工这个零件,材料利用率太低了吧,可以考虑在材料上面节约成本

网友E:
材料是304的 建议不要采用冲压 表面平整度要求较高 如果达不到要求六个均布 小孔就会出现渗漏
我们遇到过这类情况!
我也是合肥的  在高新区
快走丝 或者 激光切割 最佳选择
目前我们快丝价格:周长X高度/1200X3.5
他给你报的价格还好

网友:
快走丝可以做,只是速度慢。

网友:
数控冲床,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你用数控冲床加工一个,我看看。我看你不是高烧,是烧坏了。O(∩_∩)O哈哈~

网友:
应该是用线切割好,用冲床可能需要很大的哦,

网友:
关键是量有多少?照你的图纸,激光报10块已经很便宜了.用冲压?各位也不仔细看下图纸.你如果量大,要求高的话,也可以考虑用线切割,可能会比激光便宜,但效率比较低.速度慢.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报价会低于10元吗?我不信

网友:
用水刀, 如何? 沒應力變形和披鋒. 進口廠牌水刀也不慢

网友F:
怎么这么多人说是冲压合算????仔细看图了吗?这么大的工件,而且是4mm的不锈钢,10元的加工费已经是很便宜了,如果激光10元的话,应该是激光最合算。冲压的话,需要的吨位比较大哦,模具费用估计要几万。用冲压的话,怎么上料,板很重的,效率估计比激光还低,按我算的话,用模具做8W件才有可能和激光持平,8W件以后才比激光略低,这个还是模具不出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G:
10块切割费?如果是氮气切割的话,楼主就要偷笑了,那是太便宜了,楼上的兄弟说得太对,用冲压只在量足够大的时候才可能划算,(姑且不论这个工件的加工难易程度.).对这个工件加工各位仔细看完图纸好好评估下.

网友:
比较同意19#的观点,主要考虑的是节省材料。
冲压的话,不知道计算出冲压力多少,就算分部冲也不低,4毫米304估计冲模也不禁用。
激光切割10元是加工费,蛮低了,材料利用率太低排版要动动脑筋。可以套割,改型比较方便。

网友H:
楼主有啥要求尽早说,别到人家出了很多主意,你又一个个否定,大家都不想的嘛。

网友:
冲压吧,可以最简单何必去用麻烦,而且图上没注精度,正常精度冲压完全能够完成。。。

网友:
冲压应该是个最便宜的方法

网友:
铸造从长远来说会不会更便宜啊?

网友:
既然是长期用,量有很大,还是冲压合算

网友:
如果六个连接孔位置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等冲片后再打

网友:
一帮傻人,你知道技术要求是什么,你知道量是多大,有考虑运费的嘛?废料是否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多人说是冲压合算????仔细看图了吗?这么大的工件,而且是4mm的不锈钢,10元的加工费已经是很便宜了 ...

说的不错,不锈钢还是4个的,床子要求大,而且磨具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意见:根据你所谓的用量做一个成本计算。外形及连接孔全部精铸是一个思路。成本低而且节约资源。主要是 ...

精铸是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不是从节省加工费上考虑,而且从节省材料上考虑,如果这个工件剩余的废料不能再回收利用,那么精铸是个好办法,如果还能有比较高的再利用率,那么还是激光割最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认为,冲压费料多。量大更应该减少费料。是不是考滤有无必要做伸拉模。拉出来外形,再精加工。

大侠能解释的详细点不?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材料是304的 建议不要采用冲压 表面平整度要求较高 如果达不到要求六个均布 小孔就会出现渗漏
我们遇到过这 ...

报价是便宜,可是废料也能卖很多钱啊。

网友:
赚的也就是废料费用了

网友:
不用激光割,冲压是最好的了

网友:
冲压出来省时省力,所以建议还是冲压,线切割太慢了

网友:
冲压好 ,快,效率高,边也不会有大变形的!

网友I:
产品厚度都没有,如何判断用何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块切割费?如果是氮气切割的话,楼主就要偷笑了,那是太便宜了,楼上的兄弟说得太对,用冲压只在量足够大的时候 ...

感谢大家这么关心我的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产品厚度都没有,如何判断用何种工艺。

截图没有厚度,底下的文字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这么多人说是冲压合算????仔细看图了吗?这么大的工件,而且是4mm的不锈钢,10元的加工费已经是很便宜了 ...

说的也是···加工行业竞争很激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是304的 建议不要采用冲压 表面平整度要求较高 如果达不到要求六个均布 小孔就会出现渗漏
我们遇到过这 ...

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啥要求尽早说,别到人家出了很多主意,你又一个个否定,大家都不想的嘛。

法兰盘外形公差±10丝,孔位±10丝,平整度要求+15丝﹣10丝。

网友:
我也认为用冲压合适,供参考

网友:
0.0001的精度要冲压出来?谁那么高的水平?站出来让大家看看,看看图纸标的公差,牛人用10元加工小数点后面四位。一般人都不好意思回帖。

网友:
先用气割,然后上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