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刀具可行吗?

楼主(2011-12-04):
加工如下图所示的零件,图中孔的圆弧部分想用自制的刀具加工,刀具请见另一张图。我现在的方案是刀具放置于一夹具上,

然后装在摇臂钻上加工,在此我想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加工方案是否可行?另外我想说明的是图中只有一个孔(我手头现无该零件图),但实际零件是两排孔,一排9个,另一排10 个。

======================
  重要补充:不少网友说用内R刀具,现加大孔的尺寸,即大圆直径为了100,小圆直径为65,在此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么大的内R刀具???

网友A:
没有明白,下面的一个图是刀具的图吗??
刀具应该是内凹的圆弧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画错了,应该是内凹的

网友:
                      用内R刀就好了  QQ121720544

楼主:
一般刀具有三面二刃一尖,而我这个刃具只有两个面一刃一尖,即前刀面,主后刀面,主切削刃,刀尖。没有副后刀面与副切削刃,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请问零件和刀具是何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零件和刀具是何材料?

零件是胶木或尼龙,刀具想采用白钢

网友:
楼主的刀具没后角怎么加工啊。。。。而且弧度相反了。可以定制成型的锪钻,先加工13的孔,在加工弧面。

网友:
                                内R刀

网友(点评):
R划钻,大批量高效高质量的刀具,如做成粗精两把,在有冷却液的条件下加工中低碳,寿命可达数千件。

网友(点评):
六角大侠正解

网友(点评):
这个合理,楼主的成型刀在钻床上加工不合适,1、装夹2、相关孔位置关系3、定位 都不是很合理

网友C:
直接用刀靠的话不怕震刀吗

网友(点评):
白钢刀可能没问题吧

网友:
用内r刀就行了、、、、、、

网友:
直接用内R成形刀就行了,你那个材料可以直接加工的,呵,呵,呵!

网友:
很多木工刀具都是这个形状的,只是可能没有刚好合适你的这个尺寸的,但可以做一把可调换刀片的的刀杆,以后就用白钢片线切割成所需的尺寸安装在刀杆上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刀靠的话不怕震刀吗

朋友看帖子仔细点,是尼龙或者胶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零件是胶木或尼龙,刀具想采用白钢

胶木很费刀的,估计要用硬质合金

网友:
定位准确的 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木很费刀的,估计要用硬质合金

是真的吗??这个有点相不通

网友:
这个材料用R刀没问题,胶木对刀具磨损是比较厉害

网友:
建议楼主用31的麻花钻磨一个成型钻吧,韧磨困难,但干尼龙活一次磨刀一年使用

网友:
补充一下,是不用打底孔的,一钻搞定哟

网友:
楼主设计的刀刃都反了 还是考虑下八楼的刀加个定位那种刀尖就可以一次成型了

网友:
用铣刀或者钻头磨比你设计的都要好许多

网友:
拿白钢刀线切割 然后磨出后角

网友:
1.先用里眼刀车,留量
2用内R刀靠,
3.内R刀要锋利,后角要大。
4.刀具材料白钢即可

网友:
先用钻头钻小孔,然后用内R刀,靠

网友:
应该可以的加工的···············

网友(2012-06-02):
刀具首先应该是内圆弧而且这种刀具切削刃和工件接触面大表面容易产生颤纹

网友:
可以可虑数控车用仿形车刀

网友:
用内R刀切屑量会很大啊  不会产生震动吗、

网友:
没问题,敢想敢做,试试就知道。

网友:
都这么看贴子的,能车的话,楼主还想哪招啊,就是先用钻头钻出13的孔,后用铣刀磨个成型刀吧,只要是尼龙的话就直接钻,不用做底孔的

网友:
有专用的内R铣刀,慢慢走进去

网友(2012-09-03):
材料和刀具应该没问题,试试吧,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是胶木或尼龙,刀具想采用白钢

那磨成内R刀就可以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2012-12-11):
LZ相当粗心啊!

网友:
因为零件是胶木或尼龙  建议按 lu_liqiang06  的思路做刀柄

网友:
做个R角刀具

网友:
白刚刀加工胶木和尼龙材料比较磨损刀具,最好选硬质合金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下面的一个图是刀具的图吗??
刀具应该是内凹的圆弧吧

楼主您好!二个问题:一是应该用内R刀,二是如果用摇臂钻表面粗糙度会很低

网友:
不可行,接触面太大了,对床子的刚性要求高

网友(2014-09-26):
我也因为要用内R刀具比较好

网友:
尼龙或者胶木,没问题的,可以参考木工成型刀

网友:
内R刀木问题,定做

网友(2014-12-29):
楼主后来有解决了吗?如果顺利制作出刀具解决了问题,欢迎来投个稿" b' J+ A, O% ^6 O

网友:
建议合金刀具,耐用

网友:
摇臂钻估计是不行的,主轴钢性不够。如果在铣床上有可能实现。

网友(2015-07-20):
先加工出直径10的孔,再用内R成型刀加工到位

网友:
市场有标准的内R刀卖,    可以直接购买,  R35大的不知道有么?  不过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