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滑动导轨可以做到无间隙吗?

楼主(2011-12-04):
做机床也听多年了,对于硬轨或者说滑动导轨的机床,比如硬轨的车床,装配要求上塞铁面和导轨面要有0.01-0.02mm左右间隙。以前只是机械的接受国家标准的要求。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装配技术下,线轨机床车有色金属工件表面明显好于硬轨的,而且不规则纹理上也消除了。

所以就多想了一下,个人感觉应该是线轨导轨运动是没有间隙的,丝杠不平行的扰动因素较少反映到加工件表面上。
    1、进而想为什么线轨能够做到导轨无间隙,而硬轨就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区别?
    2、再进一步,硬轨有没有办法做到无间隙,或者用什么结构能达到间隙小于普通的硬轨机床,接近线轨机床导轨无间隙特性的办法?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大家讨论讨论。不管经济形势好不好,技术总要进步的。我的定位就是一直做技术。

网友:
导轨之间没间隙怎么运动呀?

网友(点评):
我觉得没间隙也可以运动啊。比如主轴里面角接触球轴承预压后,里面基本上没有间隙,主轴还是可以旋转的。

网友(点评):
你家的导轨面可以做的和钢球一样的粗糙度呀,还是点接触

网友(点评):
也是,硬轨表面必须很平才有精度。

网友:
我所感觉到的硬轨肯定有间隙,如果硬轨能做到无间隙也就不会有线轨啦。因为硬轨有镶条跟背板。随着使用的环境和时间的关系,导轨磨损还会出现间隙的。

网友:
首先,硬轨肯定有间隙的,不然机床的爬行将更严重,实际上,用润滑油能使贴塑与导轨间产生油膜,这样导轨的爬行将会降低,从这方面讲,油膜起到了减少间隙的作用。
其次,线轨是没有间隙的,因为线轨是滚动摩擦,滑块与导轨间又施加了预压,故没有间隙。

网友A:
这是玩机床方面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好的线轨间隙非常小,并且可以靠预紧来调这个间隙,当速度不非常高的时候,预紧比较大,间隙可以调整到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油膜轨有许多种,有动压的,有静压的,动压轨的实际间隙与运动速度有关,运动速度高了,间隙大,而静压轨靠调整压力与流量来控制间隙,当轨的质量好的时候,间隙可以调到4道以下,而有些厂的导轨质量不行,就只能调高,当间隙在8道的时候,油膜刚度就显著下降了,加工表面的质量就下来了,

但不是所有场合都可以用线轨,受载荷限制等因素,有些地方不能用线轨,必须是油膜轨,这就显出玩技术的优越性了,要手艺,也要技术,

楼上那位是玩机床的?特别是玩大非标床子的? 尤其是玩机床设计的,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游客

网友(点评):
床子是我的主业,可惜不能像你一样当一个副业来玩

网友(2012-04-23):
爬行現象指是什麽,我們公司做的硬軌車床加工工件沒有出現紋理混亂現象。
我是做数控车床设计的,不是做非标的。不过也做过一些专机,但不是特别大。呵呵
玩床子是俺一个副业,只玩大型、特殊的东西,比如大的插齿机,1米以上大的管端加工设备,大型液压胀机类东西,不涉及通用机床,
见识,我做立加、龙门、镗床、专用机床等得设计,你呢?

网友(2011-12-04):
无间隙也可以运动的。直线导轨的没见过,但是模具上导柱的见过了。是利用弹性变形消除间隙,过盁量很小而且是滚动摩擦,所以运动还是很自如的。

网友:
直线导轨也不是没有间隙的,只是很小而矣。硬导轨想要达到直线导轨的间隙,我个人认为,也可以采取钢珠结构。
其实,直线导轨与硬导轨各有各的优点的。直线导轨精度高,但刚性不如硬导轨,各有千秋吧!

网友(点评):
若又要精度,又要刚性,可以使用复合导轨,就是线轨与硬轨结合起来使用。如昆机镗床上就在用,我五年前给某大厂设计的专机也用到复合导轨。

网友(点评):
复合轨的载荷能力依然有局限型,特重型的还是不行,只要有滚动体就有磨损,而油膜结构是没有磨损的,从这点看,无论什么线轨,载荷都不可能超过油膜型的,

网友:
你说的是静压导轨,一般用在磨床上,精加工的不怎么行!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行?

网友(点评):
磨床的横向移动就是滚珠的 都有间隙 只不过很小

网友:
硬轨间隙是留给油膜的,但这个油膜主要起润滑作用,之所以会出现纹,主要是摩擦大,微观上有爬行现象。
线轨预紧后可以认为没有间隙,滚动摩擦力小,所以爬行现象很轻。
静压轨承载刚性强,油膜是起承载作用,重型机床得用这个。
超高精度的也会用静压轨,但这是多半是空气静压轨了。
就单说线轨,也分很多,很多做机床的未必能弄得清楚,都混来着。

网友(点评):
请将最后一句展开来说说好吗

网友(点评):
线轨,可仔细看各知名厂商的手册。这是最基本的。厉害的机床制造商会根据设计要求定制线轨,样本根本就查不到,型号是特殊的,不仅仅是尺寸上是特殊。你一报型号,人家就知道你用在谁家的设备上。

网友(点评):
至于说混,这是事实,山寨嘛,就是混。未必就理解设计目的和计算过程,仿不好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点评):
没错,线轨里的学问太大了,导轨的形状、材料、接触位置和面积,滚珠或者滚柱的结构,反向器的结构等等,都直接关系到了线轨的性能,同样规格的线性导轨,性能天差地别,当然价格也是很大差异。

网友(点评):
我的结论是,理论上硬轨的零间隙是可以达到的,但在持续使用过程中,零间隙的状态很难持久。所以硬轨零间隙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我又想了一天觉得硬轨无法做到无间隙,是不是因为实际的导轨微观上是不直的,并且导轨的几个面并非完全平行。而线轨的压板结构刚性比较好,如果完全做到零间隙又无压紧力的临界,在某一段上可以动,而全程上就因为导轨的误差,导致极大的接触变形和摩擦力,这个摩擦力是滚动摩擦的十倍级别,导致运动阻力大,实际中不可行。
另外一点,如果没有间隙,装配中是无法检测那个刚好贴合而无过盈的状态,很难控制。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为了包容导轨的一定误差,也为了装配中的实践可行性,便宜性。就规定硬轨要有一定的间隙,保证其运动顺畅并在驱动力和阻力作用下导致的拖板倾斜变动对加工精度的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而线轨做到无间隙,一方面是导轨质量磨削的比一般厂家控制的好,其差异小,即使无间隙且一定的过盈量,这个导轨差异引起的过盈变化对整体运动导致的阻力变化也可以接受。
另外,线轨毕竟是多点或多条短线接触,弹性变形大。而且滚动摩擦力远小于滑动摩擦力。所以线轨可以无间隙。

当然,车削的乱纹是机床爬行或者其他震动引进的。我也知道,这是要控制好现场的装配才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的。
谢谢。

再提一个问题,有没有折衷的办法,我在异想天开,如果硬轨的压板上加几个一定压力的滚轮,带弹性,可预紧可调整压力,会不会好一些。当然压板和塞铁要按标准调好。,见笑

游客

网友(点评):
很佩服您的分析和表达能力,硬轨如果能达到无间隙的情况真的很难,我们暂且假设导轨的几个面是完全平行的,导轨可以做到零间隙而又无任何压紧力的临界,那润滑油在哪里?导轨负载有又如何?还是零间隙吗?

网友(点评):
我的结论是,理论上硬轨的零间隙是可以达到的,但要考虑设备的使用。持续使用过程中,零间隙的状态很难持久。所以硬轨零间隙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点评):
最后一句我没看懂,在压板上加滚轮,压板是指斜铁吗?那滑轮会不会在跟着中溜板的前后移动脱出轨道外?

网友(2012-04-15):
现在不就有贴含铜粉四氟膜吗,贴了之后再铲,这的确是一个方向,再加上和线轨复合。一般的要求都能满足呀。
压力多大合适呢?压力小了起不到作用,压力大了又产生过大的摩擦力。 我觉得硬轨的发展方向应该从改进贴塑层的方向去入手,寻找新的密实性和滑动性更强的材料。。陋见。

网友(2011-12-04):
可不可以用滚动导轨块呢?南工艺有的卖哦!呵呵,随便说说的!

网友(点评):
大一点的机床上有用到,一般这种都是与硬轨结合起来使用。

楼主:
滚动导轨块也挺贵的,一台上怎么也要用到八块吧,而且这个好像一般用在重载导轨上的。在中捷的龙门上见过。而且成本算下来,小规格机床只比线轨便宜了一点,好像不划算。

网友:
直线导轨也是有间隙的,只不过是预压不同,间隙也就不同

楼主:
我觉得有预压,就应该是没有间隙的。预压依靠的就是弹性变形,有弹性变形应该就是实打实的接触。所以,我认为一般车床上用的线轨轻预压,就应该是没有间隙的。

网友:
重量大了滑座就得升级吧。。。一般大型的都是滑轨啊 。
我是进来学习兼胡言乱语的。。。

网友:
目前INA有标准静压导轨可以购买,外形尺寸和线轨通用,国产也有

网友:
硬轨是面接触,间隙也大一些,所以不能完全消除爬行现象
线轨是点接触,通过预压,可以使间隙很小,基本可以消除爬行现象

网友:
硬轨注塑可保证间隙很小

网友:
导轨本身的性能问题,硬轨必须有间隙,没有间隙无法运动;直线滚动导轨是通过中间体产生运动,可以没有间隙,必要时还可以产生预压,以增加导轨刚性

网友:
“做机床也听多年了,对于硬轨或者说滑动导轨的机床,比如硬轨的车床,装配要求上塞铁面和导轨面要有0.01-0.02mm左右间隙。以前只是机械的接受国家标准的要求。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同样装配技术下,线轨机床车有色金属工件表面明显好于硬轨的,而且不规则纹理上也消除了所以就多想了一下,个人感觉应该是线轨导轨运动是没有间隙的,丝杠不平行的扰动因素较少反映到加工件表面上。
    1、进而想为什么线轨能够做到导轨无间隙,而硬轨就做不到或者很难做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区别?
    2、再进一步,硬轨有没有办法做到无间隙,或者用什么结构能达到间隙小于普通的硬轨机床,接近线轨机床导轨无间隙特性的办法?”
这个恐怕还是在于大家对一些机床的理解:
1,硬轨或者说滑动导轨的机床国内通常有0.01左右间隙,但不是所有的机床都是这样世界闻名的studer磨床也是滑动导轨,人家机床加工的钢件表面,形位公差恐怕比90%以上的线轨机床加工工件表面好;同样国内的机床用滑动导轨有色金属工件表面高于Ra0.04的(你知道感光鼓车床吗?)。
2,线轨导轨运动是没有间隙的,丝杠不平行的扰动因素较少反映到加工件表面上,这个其实是错误的理解:线轨有没有间隙在于你定的什么预紧的线轨,不是没间隙,是在预紧力的作用下,外力不足以造成间隙啊。在精度高的时候,反而线轨滚珠的运动中的振动会降低加工的表面质量:真正的高精度机床和超精密机床是不用线轨的!
3,无间隙的滑轨是不存在的,但通过预紧和油膜的作用,滑轨往往更容易达到高光洁度表面,本质的缺点是速度上不去;
4,超精密机床使用静压导轨的,其原理和结构和滑轨是很像的(本质不同但原理一样)。

网友:
有时间大家看一下机床设计手册就都知道了

游客

网友(2012-06-08):
朋友提到机床设计手册,我一直在找老板的机床设计手册,一直无果,不知社区有朋友可以帮忙的吗?

网友(2012-01-02):
线轨的话,上银最好的导轨1000mm直线度0.008左右还成,再高就有点上不去了。thk就比他好的多。而ina又比thk还很多,最好的是施耐博格的,但种类没ina全。

网友:
没有间隙那不就是过盈了!~移动副没有听说过有过盈的,那会加剧磨损!~~

网友(2012-04-15):
没有听说过!!!!!!!!!!!!!!!!!!!

网友(2012-08-01):
我只懂的硬轨是产生滑动摩擦,滑动摩擦无间隙的话,对导轨的平面要求是零,且粗超度要求也高。若无法达到,摩擦力是非常大的。导轨出现爬行,重着将会烧坏导轨面。线轨产生滚动摩擦,且线轨的间隙由滑块内部的滚珠补偿。摩擦力小。

网友:
学习下,以后要在这行

网友(2012-11-10):
真正的高手真高啊

网友:
现在很多都在玩静压,精度有很高+ t, E9 q0 N% G$ E

网友:
版主你好,很高兴你能思考这样细致的问题,我来说一下,我大修过一台日本的加工中心,它的结构镶条部分和压板部分的结构就是INA的滚动轴承,后面有预紧机构,实现无间隙运行,还有大修过一台法国立车的结构也是应用的INA的滚动轴承加预紧机构,实现无间隙运行,所以说你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早就有了这样的结构,我分析,可能是直线导轨发展的前身吧。

楼主: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后来查看过,中捷的龙门的横梁导轨,也是滑轨,带滚动块的。

网友:
目前只有十字交叉导轨能达到近似无隙 高精磨床采用此结构

网友(2013-03-15):
实际上线轨也存在一个问题,润滑量过大会产生油膜,导致滑块浮动 反而会影响加工

网友(2013-04-19):
表面质量和主轴有很大关系,我是机床厂的,(哪个厂我就不说了,呵呵。)谈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客户买机床,要求厂内试加工,做的是弹性联轴器里的那个锥套,先是用我们厂的设备,车完以后大家一看,很亮,上粗糙度仪检查也合格,客户用个金相砂纸一打,在放大镜下就可以看见刀纹有轻微的乱纹,这就不接受,日,调参数,打精度,没用,这台机是线轨,后来有人说换台机床,就拿到我们厂和小日本合作生产的机床上去加工,这台是硬轨,做出来就是好的,于是,把第一台机床主轴轴承提高了一个等级,再做,OK.

楼主:
学习了,机床做到精加工时候,真的有些东西挺微妙,自认为经验不足。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也有带预压的硬轨,就是加了个带弹簧的滑块,靠调整弹力来调整预紧!

网友:
可以试试滚柱导轨

网友: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感谢楼主让我意识到了线轨与硬轨,虽然见过但都只叫导轨,现在区分开来了谢谢楼主

网友:
线轨与硬轨各有用途

网友(2013-05-19):
硬规可以做到无间隙运行,压板的结构需要改进,本人大修过日本一台TOYKO的H6C卧式加工中心,2001年做的项目,当时这个设备的压板就是用滚动轴承加碟形簧预紧

网友(2014-03-17):
引用 网友A:
这是玩机床方面比较简单的问题了,

好的线轨间隙非常小,并且可以靠预紧来调这个间隙,当速度不非常高的 ...

非常详细,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们目前造的机床是国外的,采用的矩形导轨,导轨是单独做的一个矩形镶条插到两个凹形的上下部件。现在的问题是我向知道他的配合度大小会影响摩擦系数吗?应该受力比较大,丝杠全都承受这部分力比较困难,向通过增大摩擦力让导轨分担一部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