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加工齿条和进口齿条,精度差别很大吗?

楼主(2011-12-04):
国产加工齿条和进口齿条有什么区别吗,精度差别很大吗,进口齿条价格一般很高, 我想了解一下,请教大家。

网友:
用在高精度设备上,建议你用进口的,

鬼子加工这类东西有专业床子做,国内一般用通用床子改造以后加工长齿条,精度不够是必然的,

网友:
高精度齿条的话,一般怎么样去加工呢?所谓的高是6级精度以上的吗?我们公司也是自己改造了数控铣床,通过滚齿加工,还没有改造完成,悉听各位大侠指教!齿条为1.2的模数,长度1.5m,齿宽15mm,精度为6级

网友A:
高精度齿条 一般需要做齿面研磨 只有研磨级的齿条才能做到6级或以上精度 (一般指DIN6级[德国标准]或GB6级 ISO6级.如果是JIS标准就得到JIS二级) 一般研磨级的齿条都会做淬火 先淬火 退火 再研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齿条 一般需要做齿面研磨 只有研磨级的齿条才能做到6级或以上精度 (一般指DIN6级[德国标准]或GB6级 I ...

一般这种6级精度的齿条需要什么样的加工设备呢,或者是设备的精度要达到多少,什么样的加工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6级精度的齿条需要什么样的加工设备呢,或者是设备的精度要达到多少,什么样的加工方法呢?

滚齿机 研磨机 倒角机 压直机 三次元检测仪 淬火机 退火机 加工前材料最好调质(组织正常化) 但调质后材料会变得略硬 对刀具使用寿命会有影响 但对齿条品质会有提升 所以你还得要一个调质的炉子 然后还有激光打标机啊 等等等等
滚齿和研磨最好用德国机器 日本机器次之
东西贼贵
加工方法嘛 我理解的是这样 不知道科学不科学
买材料 - 铣初胚 - 调质 - 粗铣(留精铣\研磨量) - 精铣(留研磨量)  - 变形 - 压直 - 淬火 - 变形\退火 - 压直 - 粗磨 - 变形 - 压直 - 精磨 - 变形 - 压直 - 钻孔 - 压直 - 打标 - 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