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压力表0-1MPa的刻度怎么这么短?

楼主(2011-12-04):
请大家看图,从1MPa开始,每间隔1Mpa之间的刻度距离都是一样的,唯独0-1MPa的距离看起来好像只有0.5MPa的样子。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还有这样的怎么读数,难道0.5以下的都忽略了?

网友A:
你多搜几张图片,都是这样的

猜想:不清楚耐震压力表的内部结构,但里面的敏感元件可能是弹簧,为了消除弹簧影响,在开始时已经预压缩了0.5MPa的压力,当外部压力液达到0.5MPa的时候,弹簧上的力还是0.5MPa,那指针还是指在0处,当外部压力液达到1MPa的时候,此时指针就摆动了1格,指在了1MPa处,这样就能解释的通了

网友(点评):
另外,预压缩可以防止震动形成的低压力波冲击,而使指针不会乱摆动,这可能就是抗震压力表的来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搜几张图片,都是这样的

猜想:不清楚耐震压力表的内部结构,但里面的敏感元件可能是弹簧,为了消除 ...

谢谢,我还得理解理解你的话。不过我知道了,读数确实不是从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