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基准线描绘出凸轮轮廓,不能拉伸,求助

楼主(2011-12-04):
我想画一个轮廓是正弦函数形式的凸轮,因为基准线命令下有一个“自方程”,这样我就可以通过方程产生准确的曲线形状,画完我想要的形状之后,问题来了,这是基准线,无法用来拉伸什么的。我想,点“拉伸”命令或者“草绘”环境进去后再看看?我发现进去后基准线根本无法拾取。我该怎么办?如果不用基准线命令,我又不知道如何产生我想要的精确的曲线形状,请高手帮忙。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或者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教程什么的推荐一下,感谢

网友A:
进入草绘环境后,点击图中红圈所示的“使用”命令,选取凸轮曲线形成草绘截面

网友:
上面方法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草绘环境后,点击图中红圈所示的“使用”命令,选取凸轮曲线形成草绘截面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