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立柱结合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4):
各位好,我最近在车间看到立式加工中心的底座跟立柱结合面的面积有些小,也就是设计人员为了使底座导轨面跟立柱结合面保持平行,就把底座跟立柱结合面的面积缩小,从而使导轨磨可以一刀磨成,而底座跟立柱的体积很大,这样做对机床有影响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床身和立柱的结合面不是越大越好,可以根据机床的受力进行计算。你所说的情况不是太明白,好像对立柱床身的结合面没有影响,只是影响了机床立柱的安装面高度。
建议你做张图上来这样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