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这款产品?

楼主(2011-12-04):
(图片)

楼主:
这款料怎么在车床上面加工  想了半天没上面好办法

网友:
看着好复杂!看不清楚!!!!!!!!!!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这款料是压铸好了的 只要加工上面表示了的小槽  用车床加工 不知道装夹怎么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   这款料是压铸好了的 只要加工上面表示了的小槽  用车床加工 不知道装夹怎么装

       零件做出来了吗?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东西,感觉像电器街接头啊~

网友:
很复杂 学习一下 高手出来

网友B:
        三爪卡一棒料,粗细比82.6底平面小一点,然后头部车与小孔差不多的圆,前端套丝后把活装上,加垫圈用螺帽压住M10口部,即可车空刀槽了。这个棒料俗话叫“胎”,记住,一批活没干完不要把胎卸下来,一旦卸下来,就很难再装正。
       你这个帖子应发在机加工的板块,那样就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楼主(2012-01-03):
引用 网友A:
零件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是在加工中心上面做一个偏心的套子把尾部套住(要车的那个头和车床是同心的)  然后用尾座的顶针顶住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爪卡一棒料,粗细比82.6底平面小一点,然后头部车与小孔差不多的圆,前端套丝后把活装上,加垫圈 ...

谢谢你的意见   我之前也想过要是棒料顶住用螺钉来锁很麻烦 装夹时间长  而且就像你说的拆下来就不行了 下次调机就很麻烦 这款料是压铸的 每月都来1000把个 用这种方法很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