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引擎在安装时用支架吗?还有反推器,整流罩是不是都有专用的支架?

楼主(2011-12-04):
飞机引擎在安装时用支架吗?还有反推器,整流罩是不是都有专用的支架?都什么样?

网友:
飞机发动机在地面试验的时候,有一个专用试验台,这个试验台是可以检测发动机推力的,试验台上有一套供给系统,用于检测与系统燃料供给,

装机的时候,是吊在机翼挂点上的,挂后有锁紧系统,保证不会在运转时脱落,整流罩就挂在机翼上,这个没有多大的负荷,与发动机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铝合金的罩子,

楼主: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维修工序之间的转换车,相当于一个工装,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楼主:
转换车?记得下面还用一个配套的车,不知道干什么用,为什么都有脚轮啊?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工位的活,要推着走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的话加QQ聊下吧,问题很多 7996333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