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装配中插入另个装配体?

楼主(2011-12-04):
比如装配好的轴承怎么样才可以插入新的装配体?
在装配的时候插入零部件,只看到轴承零件看不到装好轴承的装配体。

网友A:
你在 插入的 是时候,格式选择SLDASM,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多练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 插入的 是时候,格式选择SLDASM,就OK了

多谢指点!开始我也想过但是没找到选择格式的地方,现在仔细看了会看到了。

网友:
在插入的时候选择装配体就好了。多练练就好了,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在插入的时候选择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