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本色阳极氧化颜色变暗

楼主(2011-12-04):
我有一批普通铝加工件在外面机械厂做的,但是他们做好后拿出去本色阳极氧化后颜色怎么变暗的?
而以前给我做的本色阳极氧化都是铝的本色,很亮的也是。
不知道是怎么事情望请大侠们帮助!

网友:
应该是电解时间不同,使得形成的氧化膜厚度不同!所以呈现的颜色不同。

网友:
两种可能,楼上说了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材料不对。氧化效果,与材料本身关系很大。

网友:
是的,材料关系很大,如果是有杂质的像压铸铝的话,根本不好用铝氧化工艺

网友(2012-03-15):
如果不着色的情况下。普通阳极氧化20MU以下是白色。大于25后就会变成灰色跟深绿色。你的发灰发黑,我认为是时间长了,厚度比较大的原因导致的,期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