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使用寿命测试,请教

楼主(2011-12-04):
有关于皮带主轴单元的使用寿命如何测试?
比如在5000转,8000转等各个转速时转动,最多能转多少小时?这个如何来测试,计算。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都不清楚吗?

网友A:
寿命一般按照轴承厂家的公式计算
测试就是上台架带负载运转呗,转到你们认为到寿命的条件,记录时间

网友(2012-03-09):
引用 网友A:
寿命一般按照轴承厂家的公式计算
测试就是上台架带负载运转呗,转到你们认为到寿命的条件,记录时间

估计没人是会这样做的。而且切削状况和这样的负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