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X40X2.5的方钢,长2米左右,要承载150KG的东西会不会断,怎么算?

楼主(2011-12-04):
40X40X2.5的方钢,长2米左右,要承载150KG的东西会不会断,怎么算啊,与哪方面的力有关啊'?

网友:
如何载荷的作个图出来比较好

网友:
当做简支梁,中间受集中力,根据材料力学的简单公式,弯曲应力为426MPa,最起码压瘪了,应该也断了

想象一下,一个150Kg的人坐在一个2米长的40X40的薄壁杆件上,应该也能压断

网友(点评):
重新验算了一下,修正为170MPa,看起来没事。。

网友A:
刚才手上有点事情,现在具体说

这个是中空钢,不能按照支撑梁来计算。解析算法较复杂,这里有个实用的经验算法。

假设你的载荷放在钢的中间,两端固定。

150KG物体重力为150×10=1500N,载荷在中间,实际受力2端都承受,应该减半,力臂为1M,所以力矩为750×1=750Nm

查机械设计手册,GB/T6728-2002 方形冷弯空心型钢 40×40×2.5截面系数为4.106cm 3

750/(4.106×10^-6 )=182.66MPa

Q235屈服强度为235MPa,这个结构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商榷一下,弯矩的算法是否有误?两端支撑反力是1500N/2=750N,然后到中间是1米,那么弯矩就是750X1=750Nm,如果这样算的话,和我修正后的结果差不多,压不坏。。

网友(点评):
多谢提醒,一直弄电子类产品,这个好久不算了,算得的强度应该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手上有点事情,现在具体说

这个是中空钢,不能按照支撑梁来计算。解析算法较复杂,这里有个实用的经 ...

正是这样的,我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断,要是不会断就会这材料就行了,谢谢

网友(2013-03-20):
200*200*5的方钢 长度5500,两端支撑,中间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能帮我算下吗?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