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OS806谁用过?

楼主(2011-12-04):
最近用直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出了点意外,六个传感器有三个失灵了,而且所有传感器光电二级管那端发热量特别大,烫手。请问大家谁用过,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传感器是驱动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点评):
负载是运动控制卡的限位端子

楼主:
负载是运动控制卡的限位端子

网友A:
哪个厂家的?确定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厂家的?确定接线是否正确?

没有找到接线图,发光二极管两端接5v正负,c接负载,e接24v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