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横移小车的液压系统 ,向高手求助

楼主(2011-12-04):
小车的用途为搬运货物,行走部分用电机驱动,上下升降装置决定采用两个液压油缸来实现,工作方式为小车移动到一个位置 (小车的两边各安装有一个油缸)接受货物 ,油缸升起 ,将货物提升   。

然后小车在移动到终点位置,  放下货物。  现在遇到了问题   ,货物每次放在小车上不可能都处在小车的中心位置  ,从而保证不了两边的油缸都承受想同的载荷,在升降的时候经常出现两边油缸不同步的现象  。要么一边的油缸升不起来 ,要不就是另一边的油缸上升过快。  总觉得还差一个阀来控制油缸两边的压力   。

求高手解释一下还应该加装一个什么阀。

网友A:
如你的描述:1.最好使用一只油缸。升降平台采用导向装置。油缸特点是不能承受径向力的。用油缸做导向不可取。2.两只油缸的同步,在偏载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分流集流阀保证同步,其同步精度约3%。如果要求再高一些。在负载数据有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三只相同的油缸串联。中间油缸只起到同步效果。不参与负载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描述:1.最好使用一只油缸。升降平台采用导向装置。油缸特点是不能承受径向力的。用油缸做导向不可取 ...

两只油缸与升降台连接,属于机械同步。升降台需要导向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油缸与升降台连接,属于机械同步。升降台需要导向机构就可以了。

油缸导向方面我们设计的专门有两个导向杆 油缸只负责升降就行, 我实际上想问的就是两个油缸 由同一根油管进油,在两个油缸负载不等的情况下  如何保证两边油缸升降的同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缸导向方面我们设计的专门有两个导向杆 油缸只负责升降就行, 我实际上想问的就是两个油缸 由同一根油管 ...

不是很明白,既然是机械连接的两条油缸,怎么就不同步了?
要么说明导向机构不起作用。
如果受力不均,导向机构阻力增大。油缸受到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既然是机械连接的两条油缸,怎么就不同步了?
要么说明导向机构不起作用。
如果受力不均, ...

两个油缸负载不一样,自然压力也不一样,而同一根油管所供的液压油压力是一样的 这就导致了负载小的那个油缸上升快 负载大的油缸上升慢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描述:1.最好使用一只油缸。升降平台采用导向装置。油缸特点是不能承受径向力的。用油缸做导向不可取 ...

我们的升降平台确实有导向装置 没有用油缸做导向 由于条件限制 我们用的是两个油缸  小车两边各一个。 两个油缸负载不一样,自然压力也不一样,而同一根油管所供的液压油压力是一样的 这就导致了负载小的那个油缸上升快 负载大的油缸上升慢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升降平台确实有导向装置 没有用油缸做导向 由于条件限制 我们用的是两个油缸  小车两边各一个。 两 ...

 问题解决了
分流集流阀
  分流集流阀也称:同步阀,是集液压分流阀、集流阀功能于一体的独立液压器件。
  分流集流阀的同步是速度同步,即当两油缸或多个油缸分别承受不同的负载时,分流集流阀通过内部的压力和流量敏感部件自动调节,使油缸运动保持同步。
  分流集流阀按调整方式分为:固定式分流集流阀,可调式分流集流阀和自调式分流集流阀。其中固定式结构同步阀又可分为换向活塞式和挂钩式两种结构。分流集流阀按流量分配方式还可分为:等流量式和比例流量式,比例流量常采用2:1流量分配方式。
  分流集流阀主要应用于液压双缸及多缸同步控制系统中。实现同步运动的方法很多,但其中以采用分流集流阀的同步控制液压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设计、成套、调试和使用容易、可靠性强等许多优点,因而分流集流阀在液压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
最好用机械的方式解决成本低,比如在小车上按一根轴,轴的两端焊上两个连杆和液压缸相连就能同步,连杆最好做成两节铰接的,一节水平一节垂直的,水平的一端和轴焊在一起。

网友:
负载不大直接两只缸穿串联就行啊